(已结束)2010-8-7-工控擂台-为什么6RA24直流调速器烧励磁模块

楼主(2010-08-06):
        最初,出现电机速度不稳定,报F42测速机故障。又试机时励磁模块击穿。换后再试,速度还是不稳,把反馈由编码器该为电枢,速度倒是稳了,后来再试机时,励磁模块又击穿。励磁的控制回路没发现问题,但烧模块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帮助,感谢!
        反馈改为电枢后,不应该烧励磁模块呀.
        励磁线圈的阻值为8欧姆左右,和说明书基本一致,励磁一致输出时电流为 14A,额定值为16A,绝缘值1000M

        下周末结贴,三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5MP、15MP、10MP!

网友A:
是不是有线虚接啊? 接触不良有可能是一个原因。

检查一下:电机的绝缘检查一下,如果绝缘降低,要注意,否则会扩大故障。绝缘老化说明电机的散热不是很好,或者说过载运行的时候太多了。

网友B:
不会是过电流保护没起作用吧?首先需要确认下励磁方式设置和调速器极限电流设置;再者,是不是使用了PID调节回路,而PID参数整定的不合适,造成超调时电流超极限了。虽然正常运行时电流正常,但一场是电流很可能很大啊。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插下励磁模块触发线路,应该是触发线路接触不良或者是接地,导致励磁模块烧坏.

楼主:
25MP获得者:浅醉闲眠         cntszxb

15MP获得者:yipin             张立旺

10MP获得者:bretch             bretch

网友C:
请教下版主,为什么这次我的MP没给我加上啊??

楼主:
打擂英雄榜里面说了,明天和工控人生讨论奖一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