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问题单相电机1.1KW接触器量是220~230V到电机桩子量300V

楼主(2010-08-07):
有台燃烧器1.1KW单相电机,控制柜接触器下量电压正常220V~230V正常,经过15米长的电线送到电机后电压升到了300V,由于电压升高该设备程控器会报警停机?问题出来那?请高手指点。

楼主:
该设备原理是温度到了之后,温度控制仪给信号断电停止燃烧,温度降低重新启动开始 燃烧,厂家说控制室变频器有干扰,但是即使有干扰接触器离变频器最近,在接触器下量电压就应该升高的呀,但是在接触器下量电压正常,经过一段线路后反而电压升高?解释不通的呀?奇怪

网友A:
怪了!

检查线路和干扰源,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怪了!!!

还有,用指正式万用表测量!

楼主:
线路我换了三条了,原来线路槽走的话,到电机接线端电压达800V左右,不稳定。然后单独接了一条线出来有所好转,但是电压还是高到280~到300V,叫人买屏蔽线去了,到时候换上去在试试看,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表绝对没问题(因为量其他验证过表了。)

网友B:
是不是走线附件有动力电源干扰

楼主:
下午换成屏蔽线之后故障现象还是依然存在,晕了

网友A:
再次检查干扰源在哪里。。。。。。

网友C:
单相电机有很多种,你是哪种

网友D:
换台电机看看

网友E:
用指针表量下看看,如果还是这样那么这15米长的电线肯定是和什么大功率的电力电子器件的出线平行了。

你可以用临时线放一下再试(放线的走向不能同原来的平行) 架空等测量一下情况。

-------------------------------------------------

二手PLC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590C直流调速器 进口光电接近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传真0577-86881518--8004

楼主:
文彬先生:说的对,最后问题出在10万伏高压静电发生器上,只要高压静电发生器一关,在把静电放掉,量电压就正常。

楼主:
该高压静电发生器是产生静电高压,喷油漆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高压发生线漏电还是怎么会事,还不知道。

网友F:
用直流档再量一下。

如果没有直流成分的话,加一个电流值等于负载电流十分之一的电容并联起来。

如果有直流成分的话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G:
问题在变频器,频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