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简单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07):
这是一个恒压供水的控制图,请教在图中KA2继电器是什么用途。

网友A:
Q0.5控制KA2的线圈,至于它的触点是干什么用的,阁下的图上没有,这个图不全,请把完整的图贴上。也有可能是启动信号对外提供一个触点。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也只有这一点截图。在恒压供水中变频/工频转换的控制电路,是不是给变频器的复位信号呢?

网友B:
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可以分析PLC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

KA2受控于Q0.5,可以观察PLC上的Q0.5指示灯,看看灯发光时,系统执行什么动作,灯熄灭时,系统又在执行什么动作。

网友D:
是不是给变频器的复位信号呢?

要看完整的图纸才行。

网友E:
只有1张图纸,如同一张白纸一样。是不是程序也没有?

网友F:
这张图纸不全啊,但根据经验可能是用来切换电机在工频下运行或与由变频器带电机运行

网友G:
也许是变频器恒速1,也即在某种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变频器按某一恒定频率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