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减速机控制转盘定位

楼主(2010-08-07):
一个直径1500mm的转盘,转盘(转动部分)总重800KG,用转盘平面轴承支撑,,转盘要求0.5秒转动30度(一共有12个工位,一个工位30度),单方向转动。定位精度要求达0.1mm。拟选择伺服电机\减速机达到较好的位置控制精度,初步计算伺服电机加速0.2秒 匀速0.1秒 减速0.2秒 来达到整个过程,整个减速机构减速比100(,按3KW安川伺服转矩20N.M,(1500转/分)不考虑转动效率则最终到达转盘的转矩为2000N.M,为消除累织误差,沿转盘外加安装原点。目前有一个问题,(1)减速机构用蜗轮蜗杆还是行星齿轮减速机。

(2)以上能否实际上现?

楼主:
如果在转盘轴加安装绝对值编码器(24位),作定位检测,不知方案可否?

网友A:
按你的计算电机必须在0.5秒内转8转20分,减速机构不管是蜗轮蜗杆还是行星减速箱估计都很难达到这么快的响应

楼主:
设备我已做了一台,用蜗轮蜗杆方式,0.5秒内转8转20分没有问题,不过不知寿命多长?(一天24小时不停止)

网友B:
如果对定位精度有要求,减速箱至关重要,推荐一款减速箱,参数:1.额定输出扭矩1594NM (加减速扭矩4500NM,峰值扭矩7850NM   倾覆扭矩4255NM);  2.效率86%; 3.背隙为零;  4.空回1弧分;  5.直径314.7MM;  6.长度230MM。建议速比:139.6:1(可选择电机额定转速稍高为宜).

以上如感兴趣,请联系:e_jit@yahoo.cn

网友C:
不是有分割器吗,这个好像不错啊,我们公司就用的这个,不过不是我做的,是另外一个高手搞的

网友D:
分割器有限制,比如10,30,60度我要变来变去,这个就没法用了。

网友E(2011-11-29):
我有一个同样情况,1500mm转盘重60kg,一分钟动作15次,每次1/3圈,单方向转动,定位精度为3mm。得选多大电机,用不用机械定位。

网友E: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不用plc行不行

网友F:
楼主精度要求达到30弧秒,一般减速机难以达到该要求。

建议采用直接驱动的方案。直驱电机+精度正负10弧秒的海德汉编码器能达到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