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己的一点小发现和经验,5V/24V光栅尺连接三菱plc,上拉电阻。

楼主(2010-08-07):
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个问题, 车间的西门子s7200plc让我更换成三菱fx2n-48mr。更换之后出现问题,

最直接的就是光栅尺的问题, 光栅尺在原西门子plc上能正常计数,光栅尺移动时,plc的相应输入端也会闪烁。

更换成三菱的 plc之后,连接光栅尺的输入端信号灯一直亮着,无论光栅尺动不动,plc的光栅尺输入指示灯一直亮着。后来我把plc又换回西门子,发现光栅尺坏掉了, 在原西门子的plc上竟然也不计数了 。 郁闷死了!!

赶忙上网买了一根同型号的光栅尺,第二天收到后,发现一个问题。

原来的那个光栅尺24V电压输入,新买的这个是5V电压输入。打电话问光栅尺售后,人家明确说:

这个型号产品有5V的也有24V的,但是24V的需要定做。   5V的和24V的不能通用!!如果5V的接24V会直接把光栅尺烧掉!!

问题来了,配电箱里根本没有5V DC的提供点,只有一个24V dc电源。

无奈的我只能想办法利用现在这个5V的接上plc。我突然想到买个手机充电器不就可以了嘛。于是我买了个手机充电器,把接头线按照极性,接上光栅尺的正负极。

5V电源已经搞定,下一步就是连接plc了,由于外接电源,除了光栅尺的输入AB项连接plc的 I0.3和I0.4之外,还要有个回路的,于是我将外界5V电源的负极连接在西门子plc的输入端的公共端1M 上,这样就可以构成回路了。

但是开机后还是无法实现计数,郁闷了。 冥思苦想一段时间后,想到, 是不是5V的输入电压带不起来plc?

于是我想到了上拉电阻。我找了两个6K的电阻,一边串接在外接24电源的正极上,另一边分别串接在I0.3 和I0.4上。 通电后,滑动光栅尺, ok,成功了!!plc输入指示灯闪烁,说明可以计数!!

这就是一个经验,虽然对多数人来说可能很简单, 但是我是新手,能处理好很不容易!!呵呵!

网友A:
不错的经验,电工和电子、PLC都有用到。

接下来再出个 s7200换fx2n-48mr应用成功经验。

网友B(2011-03-21):
作为个人小制作这样是可以尝试的,但做为工业控制这样设计会造成安全隐患。 5V 的光栅尺输出的是标准TTL 0-5V的脉冲信号,而PLC 做为高可靠工控设备使用的PLC 0-24V 脉冲信号,这两种信号需要通过转换、整形,为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最好还进行隔离处理,因为光栅尺一般都安装有电机,而电磁干扰会影响脉冲信号的正确传输,尤其是5V光栅尺输出的TTL0-5V的信号。国际上通常的设计方案会在光栅尺与PLC中间添加一个高速光栅隔离器MHM-02B,对信号进行转换、整形、隔离处理。

网友C:
您好。我司专业生产光栅尺/磁栅尺,质量好,价格合适。有PLC专用的光栅尺。我们是深圳的厂家,希望有机会合作。需要效劳请联系:李先生 13751193071 QQ:1379946332

网友B(2011-07-21):
这种方法应急可以,但长时间使用不可取,容易损坏光栅尺。 最好使用 MHM-02B 将光栅尺0-5V的 TTL 信号转换为 0-24V PLC信号,而且还能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D(2014-08-19):
  威海三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高新技术的开
发及实现,公司依托雄厚的资源和强大的科研开发实力,
成功地构筑了以新型高精密光电技术为核心技术的产业群,
形成了以研究、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完整体系。
公司主要经营光栅数显系统,光栅尺,球栅尺,磁栅数显系统,磁栅尺,
编码器,联轴器,数显表等一系列高科技产品。产品与同类
产品相比,具有质量好、性价比高等特点。目前公司拥有
多种系列的光栅数显产品,广泛地应用于铣床,磨床,车床,
数控机床,电火花机床等,并可根据客户需要生产特殊型
号规格的光栅尺、磁栅尺、编码器、联轴器、数显仪器仪
表等与机械设备相配套。电话13371186709,Q1127318814

网友E(2018-03-22):
东莞耀兴达,专业提供运动控制的解决 方案,PLC+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电话18620170795,Q31478165 柯生

网友F:
http://pan.baidu.com/s/1pJkihv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