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惠丰HFV-215,1.5KW的变频器模块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0-08-07):
今天接到一台很老的变频器,是烟台产的,型号HFV-215,拆开一看里面的模块已被好奇者撬得散了架,型号也无从查起,不知道哪位朋友修过这款机器,把模块的型号告诉我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是铁壳的吧,我这还有两台,你的是多大功率的?

楼主:
是铁壳子的,1.5KW的,模块里面带驱动的那种。

网友A:
是220V的吗?如是的话,模块应该是三菱的PM15CSJ06O

楼主:
是的,非常感谢你,朋友。

楼主:
我太粗心了,没有看清楚管脚,匆忙买了一块PM15CSJ060回来,装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模块的信号一侧的引脚是18脚,而原模块是15脚,原模块不带保护输出,是七单元的,而PM15CSJ060是六单元的,我不知道这个变频器有没有用到制动,很想改动一下引脚试试,但还是想知道原模块的型号,希望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再次感谢碧海蓝天朋友。

楼主:
修正一下,原模块也是六单元的,只是只有一路故障输出。

楼主:
我现在已经把PM15CSJ060改动引脚装的变频器上了,但原变频器的驱动是521,不知道这个模块的驱动光耦是什么型号,麻烦朋友告诉我一下,我准备把电路全部改掉。也有人说驱动光耦是4504的,但我搭了个电路代替4504,发现不行,不知道其中到底什么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