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的热电阻外面的连接导线应该用啥样的呢?

楼主(2010-08-07):
我是在化工厂上班做仪表的 现在我想问下热电阻的连接导线应该用啥样的规格的  比如多粗 要不要带屏蔽线  我用的是3线制的热电阻  希望大家给个意见 谢谢拉

网友A:
热电阻的话用RVVP的3*1.5的就行了。如果是热电偶就要补偿导线了

网友B:
如果不计成本的话你可以用4*1.0的带屏蔽,如果怕成本高就要楼上的说的

网友C:
信号线按规范是一定要带屏蔽的,同时根据电缆施工情况看是否选择带铠的电缆。

网友D:
热电阻用3*0.75的就可以了,有干扰的场合要用带屏蔽的,热电阻的连接线并不要求电阻小,但要3线一样

网友E:
最好用F46的耐温耐油的专用导线哦,要不要不了多久又要改哦,热电阻原理很简单,使用起来出现的问题大部分是线材和布线哦,特别是水轮机等振动较强的地方,还要注意与金属物体的接触部分,和容易磨坏的。还有一定3线制,还有楼上的都说的很对哦。如果是说多个温度计用一根电缆,每根温度计引出线之间也要屏蔽

网友F:
连接热电阻的电缆,用普通电缆就可以,是否选择屏蔽电缆,需要考虑走线情况确定,至于导线的线径应该根据走线的长度,尽量控制引线电阻别超过仪表的补偿范围(热电阻的引线电阻可造成显示仪表的误差,一般的仪表都有引线电阻补偿功能,但都不是无限制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保证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