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前辈能帮我解释一下三菱PLC里的编码,解码指令

楼主(2010-08-07):
请问哪位前辈能帮我解释一下三菱PLC里的ENCOP M1400 D2016 K3,DECO D2016 M1600 K2,是什么意思哦,编码,解码指令在什么时候要用到,他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自己用软件模拟一下就一目了然了,D2016分别取0、1、2、3,再观察M1600、M1601、M1602、M1603有什么变化。

---┨M8000┣-----------------【DECO   D2016   M1600   K2】----

与此类似,ENCOP也用软件模拟一下。

楼主:
对:yjig 关于

自己用软件模拟一下就一目了然了,D2016分别取0、1、2、3,再观察M1600、M1601、M1602、M1603有什么变化。

---┨M8000┣-----------------【DECO   D2016   M1600   K2】----

与此类似,ENCOP也用软件模拟一下。

内容的回复:

编码和解码是配合使用的吗,还是单独也可以用,我在程序中看到,他们都是同时出现的,不知道他们具体该怎么用

网友A:
你先回答:

D2016分别取0、1、2、3时,M1600、M1601、M1602、M1603共4个辅助继电器的通、断情况。

网友B:
我感觉很简单,就是把源地址的位状态,有选择的转换到目标地址进行表示,方便编程。编码和解码不一定要一起用的。不知道这样理解有问题吗?编程方法是万变的,只是简单和复杂点。

楼主:
对:yjig 关于

你先回答:

D2016分别取0、1、2、3时,M1600、M1601、M1602、M1603共4个辅助继电器的通、断情况。

内容的回复:

当D2016分别取0,1,2,3时,M1600,M1601,M1602,M1603分别接通,当取4,5,6,7时,辅助继电器又从M1600开始循环分别接通

网友C(2017-12-14):
对与我们这些新手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