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充电电阻烧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0-08-07):
变频器充电电阻烧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继电器没有吸合,电阻过流,产生过热。

网友B:
直流接触器吸合不好。

网友C:
外围接线错误也会这样

网友D:
充电电流过大,可能是继电器没吸合引起。

网友E:
大多数原因是直流继电器没吸合或是触头接触不良原因造成。

-------------------------------------------------

二手PLC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F:
讲一个案例: 宁波慈溪有一数控机床用户,全部36的车床,选用我单位给沈机配套的变频器,今年5月份用户报告,不到三个月使用时间,10台机床有7台主轴变频器故障,我单位第一时间安排技术人员赶到现场,通过检查发现故障现象不是烧启动电阻就是启动电阻和整流部分一起坏掉,检查发现该厂操作工人在加工的时候,把废铁屑直接用手掀到机床背面,时间一长刚好堆到安装制动电阻的地方,把制动电阻的接线柱和机床外壳短路了,后果可想而至!手机拍的现场照片,不清楚,就不上传了!

网友G(2011-07-11):
A B变频器700S充电电阻在哪?具体位置

网友H:
过流烧的,整流、滤波部分有短路。

网友I:
一般是由于变频器内部直流大功率继电器,不吸合或吸合不良造成充电阻始终在充电工作状态,过流过热烧毁。

网友J:
可能主回路继电器没有吸合,导致大量压降在充电电阻上,才会烧充电电阻的。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
随时与我们联系。

网友K:
如果触点材质不好,那接触电阻就会较大,充电电阻就没有完全短路。这样触点电阻就会与充电电阻形成并联关系,久而久之就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