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前辈能帮我解释一下西门子S7-300PLC里的语句表

楼主(2010-08-07):
请问哪位前辈能帮我解释一下西门子S7-300PLC里的语句表,我在软件里想转化为梯形图看的,可转不了,请哪位能帮忙一下,如果能画出梯形图更好,谢谢

OPN DB 70
L MD 240
SLD 4
T MD 244
L DBW 【MD 244】
T MW 248

网友A:
此程序不符合梯形图编程规范,因此无法转换。

因为使用了间接寻址,梯形图不支持间接寻址功能。但是貌似程序中间接寻址功能编制有误。

Good Luck

楼主:
对:yuanle 关于此程序不符合梯形图编程规范,因此无法转换。

因为使用了间接寻址,梯形图不支持间接寻址功能。但是貌似程序中间接寻址功能编制有误。

Good Luck
内容的回复:

这段程序有错误吗,但我看整个程序里有好几个FC里都用这种格式哦,还有如:

OPN DB 61
L MD 340
SLD 4
T MD 344
L DBW [MD 344]
T MW 348

网友A:
错误是没有,只是不符合我们常用的习惯而已。

我们常用的习惯常  SLD 3,也就是转换为32位指针,间接寻址需要转换为指针模式,即X.X 模式。

而它是左移4位,也就是除了将其转换指针模式,还将地址扩大了1倍,不符合我们的习惯而已。

Good Luck

楼主:
对:yuanle 关于错误是没有,只是不符合我们常用的习惯而已。

我们常用的习惯常  SLD 3,也就是转换为32位指针,间接寻址需要转换为指针模式,即X.X 模式。

而它是左移4位,也就是除了将其转换指针模式,还将地址扩大了1倍,不符合我们的习惯而已。

Good Luck
内容的回复:

那还请前辈帮我解释一下这段程序,因为在整个程序中,有好多FC里都用到这种格式,但我就是看不懂,这些FC是实现的什么功能

网友A:
OPN DB70//打開數據塊70
L MD340 //將MD340中的數據裝入累加器1中
SLD 4 //左移4位,將累加器中的值乘以16,如果原數據為100,那麼現在累加器1中的數據就是200.0,形成指針格式。
T MD344  //將數據送入MD344中
L DBW[MD344]  //將DBW【MD344】裝入累加器1,例如200.0就是將DBW200,因為有OPN,所以這裡不需要使用絕對地址。
T MW348  //將累加器1的數據送入MW348中。

楼主:
对:yuanle 关于OPN DB70//打開數據塊70
L MD340 //將MD340中的數據裝入累加器1中
SLD 4 //左移4位,將累加器中的值乘以16,如果原數據為100,那麼現在累加器1中的數據就是200.0,形成指針格式。
T MD344  //將數據送入MD344中
L DBW[MD344]  //將DBW【MD344】裝入累加器1,例如200.0就是將DBW200,因為有OPN,所以這裡不需要使用絕對地址。
T MW348  //將累加器1的數據送入MW348中。
内容的回复:

前辈真是高人啊,对这些了如指掌,不知道前辈现在哪高就?非常感谢前辈这么多天的指点,虽然有的问题我还没有搞懂,但我还是在努力,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请教前辈学习西门子PLC程序的经验和方法,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