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0-08-08):
ATV71中的电机热电流是什么?带辊道电机应设为多大?一台71变频器在辊道应用经常在启动时报"电动短路"跳闸,查故障记录,跳闸时电流仅刚过负载总功率2倍,远没有达到电流限幅值,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注:变频器是带制动电阻的,而且在电机连续运转时正常.

网友A:
多少KW的变频器?...........................

楼主:
75KW的,带7.5KW*10辊道电机。

楼主:
刚过150A就“电机短路”报警,电流限幅230A。

网友B:
有谁知道施耐德ATV71变频器380V45KW的价格和质量怎么样?

网友C:
1.首先,电机短路故障是变频器的硬件检测,即出现短路电流时,变频器硬件已经锁定了变频器(毫秒级),软件根本没有时间换算出当时的电流。

2。出现电机短路,是启动电流或者说启动阻力太大造成的,请设置电机的额定参数到变频器,在电机冷态下作自整定,将电机控制类型设置成电压矢量控制。

如果不能解决您的问题,请到我的博客留言: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1556

我工作时间不能上论坛。

网友D:
你说的是电机热保护电流吧,好像是变频内部用于计算电机热状态的。说明书上写的很明白,设置为铭牌上额定电流。

你说的电机短路故障,如果电机正常,线路正常,那就是电流瞬间超过了保护电流了。电流保护参数有2个,1个电流限幅,1个叫 电流阀值吧。你可以改了试下,我以前用的315KW的,参数应该是一样的。

你还是试着想办法降低启动电流吧,调整控制方式,增加加速时间等。。。

楼主:
多谢各位了,回答得太好了.

网友E(2010-09-28):
调限幅和阀值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你变频器选的小了

网友F:
施奈德变频器 全系列 找我!QQ:398410121

网友G(2010-11-05):
是不是你弄混了啊 ,电机热保护和电流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