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帮忙解释下组态王点数的概念

楼主(2010-08-08):
组态王软件,不同的点数会有不同的价格,想问下组态王点数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例如组态王采集plc数据,什么变量算一个点呢?组态王内部变量算不算在其中,请高手帮忙讲解下,万分感激

网友A:
点数指的是可以定义的变量名的最多个数,不但包括I/0标记名,内部变量和系统变量等都算在内。

一般分256点、512点、1024点、3000点、无限点等。

实际工程如何估算需要购买多少点数的软件呢?一般这么估算:I/O点数 * 5 。

楼主:
对:饶歌 关于点数指的是可以定义的变量名的最多个数,不但包括I/0标记名,内部变量和系统变量等都算在内。

一般分256点、512点、1024点、3000点、无限点等。

实际工程如何估算需要购买多少点数的软件呢?一般这么估算:I/O点数 * 5 。
内容的回复:

大哥,你说的内部变量和系统变量指的是下位机PLC里面的,还是组态王软件本身的啊?可否简单举个例子啊,我刚开始学习这块,不是很明白,万分感激!

网友B:
组态王变量词典中的每一个变量均作为点数。

网友A:
PLC的I/O点数 * 5

网友C(2010-11-12):
组态王的点数指用户被允许在组态王数据词典中定义的变量数,包括I/O变量(PLC,仪表,以及其它硬件)和中间变量(内存变量)两大类。一个模拟量(包括I/O,内存)算一个点,一个内存开关量算一个点,8个I/O开关量(字节)或16个I/O开关量(字)算一个点

系统自带的 前面带 刀了符号的变量不算点(年月日,时分秒...)

开发版本分256 512 无限 运行版本分64 128 256 512 1024 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