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伺服ALE04问题?

楼主(2010-08-08):
台达AB伺服在运行过种出现ALE04问题,关电之后重启有时可以做一段时间有时根本就不能做,查了手册显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 有两种:编码器接线错误码或电机损坏,我确认了编码器的接线是正常的因为之前很长一段时都是能正常运转的,接线也没有松,,还有一种是电机坏掉,现在困惑的是::如果电机坏掉,为什么关电一段时间有时能正常做一段时间,有时又不能做,,盼台达的技术解答

网友A:
1.检查电机工作温度是不是太高,温度高会导致伺服报ALE04

2.查看编码器线有没有使用时间长,出现断线等问题

3.如果上述处理后,仍然有这样的问题,可以判断为电机编码器出现问题了,返厂维修

网友B:
返厂维修,电机磁场的Z信号偏移。

网友C(2010-09-13):
.如果上述处理后,仍然有这样的问题,可以判断为电机编码器出现问题了,返厂维修

网友D:
编码器有故障

网友E(2012-03-04):
今天我也遇到这种现象了  同志们啊 怎么解决啊

网友F(2012-04-06):
ALE04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下伺服驱动器是否坏掉 IGBT可能也会坏掉

网友G(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