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从轴跟随不能一致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0-08-08):
PLC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工作:主轴做固定的圆周运动,要求从轴跟随主轴在一定的距离内(2MM左右)做循环正反转(两台伺服电机的加减速时间设各一致),我现在在实际的应用中困惑的是:主轴在经过加减速时间就能达设定的转速,并且恒速保持下去直到停止,而从轴的速度虽然能跟随主轴的速度,。(譬如主轴最高速3000转/分,从轴与之对应的最高速是300转/分),但是从轴在换向时每次正反转运转时都会经过加减速时间才能达到与主轴相对应的最高速度,但是这样就不能保证与主轴的同步关系(因为此时主轴已达到最高速),,请问要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盼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很像绕线机构的排线轴动作,物理上无法避免从轴换向期间的加减速过程,最好从(类似于)排线算法上解决加减速过程造成的排线效果问题。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很想绕线机构的排线轴动作,物理上无法避免从轴换向期间的加减速过程,最好从(类似于)排线算法上解决加减速过程造成的排线效果问题。

内容的回复:

是呀,是卷线机的排线轴跟随问题,厂里有很多日本的卷线机,我确认过无论在高速还是低速的情况下主从轴跟随关系都很准,请问有没有排线算法这方面的资料呀(好像运动控制器的电子凸轮功能比较好用,但是我用的是PLC控制伺服),听了你说的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控制上如果不好实现的话,换个角度,从机械设计上考虑,也许简单多了。

网友A:
不了解排线算法。

网友C:
主從都是伺服 那就把她當"螺線插補"功能

网友A:
难道主轴也变速? 而不是恒速?!张力控制可能会很麻烦。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不了解排线算法。

这两天看了运动控制器的电子凸轮功能的主从轴跟随算法,、用电子凸轮功能还是蛮容易实现的,现在主要的是PLC没有这个功能,难道使用PLC控制两伺服做主从轴跟随运动。从轴怎样也无法摆脱在换向时因为加减速时间的延误从而导致与主轴不能同步吗??  难道程序要做到从轴在换向时主轴相应的减速?这样也很难呀保证一致同步呀?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主從都是伺服 那就把她當"螺線插補"功能

PLC没有这个功能吧?定位指令??运动控制器才有吧?

网友D:
现在绕线机都是白菜价,一般用不起运动控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难道主轴也变速? 而不是恒速?!张力控制可能会很麻烦。

先不考虑张力的问题,因为只要设定圈数,线径(排线速度),卷幅(排线宽度)这样从轴的循环次数都可以算出来是固定的, 排线层数=圈数*线径/卷幅,,现在只有在很低速的情况下才能符合,一到高速就不行了,现在主要有什么方法能解决主轴高速时从轴换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现在绕线机都是白菜价,一般用不起运动控制器吧

一般的是用不起运动控制器,,,只有几轴联动功能才需要用的上,厂里的日特卷线机还是蛮好用的,一台都要二十多万.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不了解排线算法。

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和数控车床螺纹切削方式一样?

网友A:
和来回车螺纹一样! 从轴在物理上必须有加减速,这一点无法克服,想协调得好,主轴就必须相应做加减速。

既然厂里有日特的绕线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它的主从轴运动关系呢?

网友E:
在机械上应该就能够实现你的控制要求,如普通车床就是通过机械设计而实现正反转的

网友C:
這原本就是運動控制的範疇 也難為你們

PLC 應該有電子齒輪的功能(兩軸的同步比例關係) = 主從都是伺服 那就把她當"螺線插補"功能

排線設備 他的主從機構 不像收捲料那樣龐大  對張力要求不是很高 對系統的加減速要求就很高 尤其在從軸

网友F:
  把从轴正/反转分解为两个运动过程,分别与主轴成变比电子齿轮(凸轮)关系.依正/反转负载特性各设计合适的电子凸轮.应该好同步,关于PLC,黄石科威HM系列可满足以上功能,价格比运动控制器有优势.

网友G:
可以考虑下我们的同步控制器啊,完全能解决你的问题。QQ:1079223559

网友D:
楼主,说价钱的时候能不能说一下是哪一种结构的绕线机,绕线机种类那么多,价钱从几千到几百万都有啊

网友H:
用PLC可以解决的.

排线的控制我用PLC(s7-200)做过.讲起来比较复杂了,但效果不错.

所以估计你的问题钻研一下也不困难.

时间不允许另当别论了.

另:用控制器的工作量不比PLC小多少.你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I:
伺服电机主.从轴工作主要是一个是速度环另一个是电流环,如果要想速度及加速时间同步必须对从轴做电流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