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8-9-工控擂台-三菱PLC,Q系列里的这几个指令?

楼主(2010-08-09):
        哪位前辈能帮我解释一下三菱PLC,Q系列里的这几个指令,小弟我万分感谢!!!

        【D* D1680 K36000 D1682】 ,

        【D/ D1684 K60 D1686】 ,

        【DINT D1694 D1200】 ,

        【DBL D2208 D1680】

        本周末结贴,三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5MP、15MP、10MP!

网友A:
这个你不会不知道吧,第一个乘第二个除。知道了内容了吧

网友B:
既然是指令,就应该翻阅编程手册。

前面2个指令就是32位的乘除指令。既然是32位,那么D1861 D1680(D1681是高16位)乘K36000(k是十进制)得出的结果放在D1685 D1684 D1683 D1682(D1685是高高16位)中.。这里需要注意的是32位指令(双字空间),起码需要间隔使用,否则就乱套了。下面的D/与D*类似。结果都是64位。

INT属于数据变换指令,前面加D是三菱最常规的用法,就是32位的指令,无D就是16位的。DINT就是浮点数数据到32位数据的转换。既然是对浮点数转换,那么结果就是整数值,小数点后的值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

DBL与INT一样,都属于数据变换指令。就是将16位的数据转换成32位的数据,扩大了数据的范围。

这样的求助帖子,还是请求助者多看看编程手册,同时借助于仿真或者实际的PLC多试验几次,那么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网友C:
老师在教学生,让我们好好学习。

网友D:
2楼回答得非常正确,没什么可补充的了。
都是一查指令手册马上可以得到答案的基本指令。
去google搜索“mitsubishi PLC instruction manual”,立刻就能找到PDF的手册下载。

网友E:
【D* D1680 K36000 D1682】“32位乘法”将D1680的数据乘以36000,结果存放在D1682里面;

【D/ D1684 K60 D1686】“32位除法”将D1684的数据除以K60,结果存放在D1686里面;

【DINT D1694 D1200】 “把十进制浮点数转换为32位BIN数”将D1694的十进制浮点数转换为32位BIN数,存放在D1200里面;

【DBL D2208 D1680】“把16位BIN转换为32位BIN”将D2208的16位BIN转换为32位BIN,存放在1680里面;

网友F:
各指令解释就不重复了。

这里说一下找资料,其实这些指令应用在手册里都有详细介绍的。

工控网站内就有下载。Q系列编程手册下载:

网友G:
        以上各位都说得很多了。我就不多说了。

        这样的帖子提出来,可想原贴主人的学习态度不好、习惯不好,要先学会去看手册,看指令,再去研究。投机取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所以说,在实际中,这样的帖子回复的人不较少,而且回复也不详细。

网友H:
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养成好好翻书的习惯,象这几条指令,一翻编程手册,马上答案就有了。可能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快了,我们往往没有多少时间静下来看书,又或者在外地,没带资料。虽然网上一查什么都有,但是我们却忽视了最基本的学习能力。不能什么事情都能“百度一下”的。学习能力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养成的,有了一个好的学习能力,学习习惯,以后才能在社会上立脚。谁能保证一辈子只干一种行业呢?

楼主:
25MP获得者:ye_w       ye_w

15MP获得者:深邃湛蓝 深邃湛蓝

10MP获得者:abysmal    abysm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