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800变频器脉冲编码器求教

楼主(2010-08-09):
各位师傅:abb800的变频器的脉冲编码器接口的订货号,还有脉冲编码器的数据啊?谢谢了

网友A:
脉冲编码器接口模块RTAC-01 (+L502) 1路增量型编码输入:
- - -
通道A, B 和 Z(零脉冲)
- - -
信号电压等级等级和模块供电电压为24 或 15 V
- 单端输入或差分输入
- - 最大最大输入频率200 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