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没接电源也能运行?

楼主(2010-08-09):
昨天晚上被公司电镀车间一个主任叫去帮忙修他们的电镀行车,用三菱plc控制的,等修过了居然发现他们的plc电源端子上没接线!连端子都掉了,但是他们的plc明明可以运行,我看了上面24v正负也没接线,后面只有一个1PG 的模块,难道这个模块能给plc供电吗?好像没听说过啊,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1PG是个输出模块,它是不可能向PLC供电的。至于你说的这个情况,再仔细检查一下PLC外部配线。

网友B:
现场24VDC仪表供电还在的话有些I/0模块的指示灯会亮,但不代表PLC在正常工作。

网友C:
1PG,脉冲定位模块。

你看看1PG 的POWER指示灯亮吗?

楼主:
谢谢了,1PG还有plc都可以正常工作的,我看过了,只是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空我再去他们车间看看去,呵呵。

网友D:
那个24V是PLC内部电源输出的,不是电源的输入端子,输入端子是L和N

网友E:
如果有这样的PLC,我也去多买个几个。。。。。。。。

网友F:
无图无真相。

网友G:
怪事啊!第一次听说!!

网友H:
你看错了吧?不太信

网友I:
看错接线位置了吧,这怎么可能了

网友J:
灵异啊,强烈要求楼主上图,很神奇

网友K:
仔细看看,不要鬼喊鬼叫的啊。

网友L:
不可能的,真见到鬼了吧

网友M:
没电也能看电视 玩电脑了 呵呵

网友N:
引用 网友J:
灵异啊,强烈要求楼主上图,很神奇

网友O:
没电源哪能工作,再仔细看看

网友P:
肯定是看错了吧。

-------------------------------------------------

二手PLC 伺服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Q:
供电是220V的,24V那个是PLC的内部电源,可以不用接线的

网友R:
做个电路就可以实现不接线也可通电源,但的改造一下.

网友S:
记得以前在一个论坛上看到过 要是220的接线端不好用怎么办

有一个应急的处理方法,就是外接24可以运行

网友T:
没有接电源,PLC能运行,那怎么会呢?那不是出鬼了吗?楼主看到的24V是不是PLC输出的DC24V……

网友U:
请楼主绘制接线图,或者拍摄PLC控制器的近景照片吧,让同行们解开秘密吧

网友V:
plc自己发电了 1111111111111

网友W:
是AC220V的啊,干吗要接24V的电源,

网友X:
楼主赶快弄个照片上来  指不定背影是一白衣女郎呢

网友Y:
引用 网友S:

记得以前在一个论坛上看到过 要是220的接线端不好用怎么办

有一个应急的处理方法,就是外接24可以运行

是把24伏直接接内部还是220VAC输入端子呢?

网友Z(2010-09-10):
还有这功能啊,我是重来没见过

网友AA:
大哥 你绝对看错了。一般的PLC<AC>的供电都是L<L1>, N接电源啊。他上面的24V输出是他的内部电源 我们可以用它给模块供电,我们这里做检测得都是这样干的 给PLC供电后在用他的24V ,不过一般在做工程时 这个是不用的。

网友AB:
搞错了吧!神了

网友AC(2010-11-03):
老兄,你指的正常工作是设备正常工作还是PLC在正常工作?PLC正常工作的话它上面的电源灯和运行灯有指示的!

网友AD:
1PG是定位模块,怎么可能给PLC供电呢

网友AD:
应该有AC220V交流电源吧

网友AE:
这怎么可能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