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烧毁的原因有哪些?针对原因应采取哪些措施?

楼主(2010-08-09):
平时工作中,我们经常遇见电动机烧毁的现象。给工作带来很大麻烦。请大家一起总结一下电动机经常烧毁的原因有哪些,针对原因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网友A:
过载(线圈全黑),主回路装热继电器或绕组串热敏电阻;缺相(两组或一组发黑),装保护器;进水(某项线圈烧断或对地),做好防护;扫膛等(轴承坏)加强巡检,呵呵,抛砖引玉,望高手出现!

网友B:
电机长时间反转 启动电流过大 ,检查电源相序。

网友C(2010-10-01):
  我就是修电机的,有点经验吧。一个厂家经常烧电机就不正常了。您可以把电机解体后电机烧毁的现象告知。我会尽我的能力告知的。您可以打电话13571705139闫先生。放心,不收费用。

网友D:
电机不能反转?????哈哈。。。。。。。

电机最怕过载运行,其次是散热差,进水,轴承坏。

网友E:
时间长了绝缘老化、进水、散热差、缺相、过载等都是会烧毁电机

网友F:
遇到过几次,一次是因为减速机漏油,刹车整流器坏了,放不开,把刹车片磨成粉,电机里都烧糊了。

还有次变频器输出220v 电机这边接的是星型的,其他大部分都是因为过载烧的

网友G:
以前,缺相的情况可能比较多。

网友H:
过载,缺相,轴承损坏,扫膛。

网友I:
电机损坏主要有过载,缺相,轴承损坏,扫膛及线圈绝缘老化、散热条件差造成。解决方法有加装热继电器(针对过载、缺相),做好周期保养(针对轴承损坏,扫膛及线圈绝缘老化),加强日常巡视(针对扫膛及线圈绝缘老化、散热条件差)。

网友J:
电压不匹配,缺相,无热元件保护过载。轴承长久不加油,扫堂。。。。。

网友K:
过载,扫膛,缺相,还有风叶破了,过热烧坏,当重绕的电机有时会匝间短路烧坏,下线时漆包线损伤,

网友L:
电动机烧毁的原因两方面,电气,机械。电气方面,过载,缺相, 绝缘老化。解决方法,定期做热继电器的过流试验。防绝缘老化方面,主要防止电机温升过高,防水,防腐。机械方面,定期检测轴承,

网友M(2011-03-09):
控制好三超一环   超温度 超电流  超震动 环境

网友N:
    我们厂的环境中石墨太多,所以一般都是封闭不好进石墨接地烧毁了!所以要注意防尘。

网友O(2011-05-09):
温度 过载 缺相 轴承损坏 灰尘大

网友P:
润滑,清洁,紧固是电机正常运行关键

网友Q:
普通电机由变频器驱动时,寿命大幅度缩短,严重时,几个月就出现定子绕组损坏。由此导致的停产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电机损坏的原因是变频器在电机的定子绕组上产生很高的尖峰电压,尖峰电压的幅度超过了绕组的绝缘强度,导致绕组损坏。尖峰电压的幅度会达到变频器额定工作电压的3倍以上,例如,对于额定电压380V的变频器,尖峰电压的幅度超过1200V。这种尖峰电压每秒对电机定子绕组冲击上千次,很快就会导致定子绕组的损坏,。
另外,变频器还会在电机的轴承中产生轴承电流,轴承中长时间流过轴承电流,会造成轴承的烧毁,
功率越小的电机,定子绕组越容易损坏;功率越大的电机,轴承越容易损坏
北京达曼科技有限公司010-82737748

网友R:
烧电机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电枢过流或短路。至于是什么造成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堵转;电压过高;异步电机三相不对称,断相;定子绝缘损坏等等。

网友S(2011-06-10):
我们厂电机基本上都是过载烧坏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电机风叶损坏导致散热变差,很多车间甚至还直接把普通三相电机当成变频电机使用,给电机的散热和定子绝缘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网友T:
我来向各位学习的,大家都是我的老师!

网友U:
电气原因:缺相,过载,

机械原因:电机轴承坏,转子被异物卡死,如行车上的绕线异步电机刹车机械部分损坏而造成电机卡死

天气原因:下雨进水,夏天温度过高电机运行性能下降。

网友V:
普通三相电机在有些工作制下可以代替变频三相电机,但是不等于,普通三相电机就可以用变频器直接驱动。很多人都不以为然,特别是一些老电工,这里就不在抬杠了。

网友W(2011-08-11):
电压偏低,过载,缺相,机械卡死电机堵转,线圈绝缘不良。等等。。。。。。。

爱运动,爱生活

网友(2011-09-15):
引用 网友I:

电机损坏主要有过载,缺相,轴承损坏,扫膛及线圈绝缘老化、散热条件差造成。解决方法有加装热继电器(针对过载、缺相),做好周期保养(针对轴承损坏,扫膛及线圈绝缘老化),加强日常巡视(针对扫膛及线圈绝缘老化、散热条件差)。

现遇到两台同型号的机器,电机7.5kW  4极,其中一台电机用不多久就烧毁,换了2个电机还是这样,轴承检查是好的,电路也没问题,另一台一直没问题,困惑中......

网友X:
2楼,电机反转会烧毁吗?

网友Y:
电机反转烧机,是因为设备只允许电机正转运作,反转的负荷超过电机的额定载荷量时会出现烧机

网友Z:
电机保养重要 吧    我有个qq群122673247   欢迎加入

网友AA:
电机烧损的情况多种多样,有的可以人为避免的,比如:过载烧电机,就可以在电机主回路上加装过流保护继电器,经常巡视检查电机,发现异常,立刻进行处理,比如:听到电机轴承声音异常,就要判断是何原因,可以适当补充润滑脂,如果不起作用,就只有解体检查了,不要等到电机出现更大的问题才处理。还有,电机的前后端或某个部位振动超标,要进行分析,尽早解决。不能避免的也有,比如:电机绝缘老化问题。

网友AB(2011-10-18):
郑州建达专业生产高频振动电机|高频振动器|配电柜等工程建筑机械,联系电话:0371-87000950.公司网址:www.jianda.cc

网友AC(2016-08-04):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修电机的,有点经验吧。一个厂家经常烧电机就不...

能把你的QQ号给我么,有问题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