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佳EI-500变频器故障请教

楼主(2010-08-09):
大家好!刚接手一台利佳的EI-500的变频器,主回路没问题!上电显示JJJ,以后每次上电显示都不同,但都是七段码缺码的显示,而且说明书里都没有此信息!我怀疑是开关电源有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重点:开关电源,面板,主板和各排线,特查电源驱动板同主板的连接

楼主:
谢谢裘工!昨天中午有点喝大了!刚才通电试了一下,注意观察应该是自检没通过!而且每次停滞位置都不固定,怀疑主板有问题,没有同型号主板试,ei-500,440V,2.2KW的!有拆机主板的请联系!看利佳的结构整个就是COPY的LG的!熟悉LG的朋友给指点下!

楼主:
电话:13475863371(请短信联系) QQ:1137937729

楼主(2011-03-02):
刚才整理小库,这台变频器又找出来了,上次我们因为找不到主板,退回客户,但客户一直没过来取!半年了!我想能找到主板还是修好了吧!无论对客户还是对我自己都有好处!还得麻烦各位朋友,有报废的机器或拆机的主板请联系!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