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与S7-300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我上位机采用c#,下位机用313c-2DP,二者之间如何形成通讯,需要哪些软件及硬件?急急急

网友A:
需要CP5611(台式机)或PC5511(笔记本)和编程电缆。

网友B:
软件还需要使用prodave mpi

网友C:
不用那么复杂,可以使用modbus-mpi线,C#只需要进行串口编程即可 ,使用modbus协议就能访问西门子300,400系列的PLC,北京瑞杰凯公司有这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