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直驱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0-08-09):
玩电也几年了~但是我就是觉得自己还是那么的无知~~

由于行业问题~我没接触过鼠笼电机~~但是步进伺服和直驱电机用得挺多的~~

可是究竟什么时候选择怎样的电机似乎很多时候都不是按照技术层面上去选择的而是看当时公司能拿多少钱来买~~

由于驱动调试都能够所以就不去追究了~~可是到了最近被一个小弟弟问起的时候不禁茫然~~自己真的知道很多么~~

有谁能帮我归纳下么~~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优势在哪里~~~

伺服系统的优势又在哪里~~~

直线,DD的优劣又是如何呢~~

请各位或者各方面的专业人士给下见解~

(举例可以~请别做广告~谢谢~)

网友A:
简单开个头,大家继续补充。

步进,一般开环应用,使用简单,成本低廉,混合式电机天生就有很不错的电磁阻尼特性,因而局部运动的快速性好,稳定性高。

伺服,一般半闭环应用,成本适中,相对于步进具有良好控制精度和瞬间过载能力,控制分辨率可以很高,控制模式多,接口形式多,内部功能多,适用于不同应用需求。

直线电机和力矩电机,一般全闭环应用,系统成本高昂,相对于伺服而言,可以省去中间传递环节,同时具备高速度、高精度和高响应性,直驱应用也会直接面对负载扰动,另需妥善解决散热和磁防护。

楼主:
呵呵~多谢波恩的开头~

我对于直线和DD的应用似乎是最多的~可能对这个成本意识不太够~~它对负载扰动,电磁干扰和温度上面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价格方面我一直认为和伺服差不多~呵呵~~

但是对步进和伺服方面的区别我自己也很困惑~我有时候想~如果我用步进带个光栅尺做反馈 那么这算是伺服么~~而伺服系统除了自带的编码器以外~~我似乎没有发现它与步进的本质区别~~~~虽然伺服驱动器和步进驱动器长相上有些许区别~可是控制原理和方法上面似乎如出一辙,看有没有别的朋友可以继续说明下的 呵呵~~~

网友A:
步进就算是闭环,控制原理也和伺服有较大差别。

网友B:
因公司切条机(纺织类设备)原采用的气缸不能精确定位,误差较大,现拟用电动步进推杆替代,该气缸的技术数据如下:
1、往返行程:0—50mm
2、推、拉力:100N,最大不超过150N
3、平移速度:10—30mm / s
4、动作频率:约1次 / 5秒
6、定位精度:±0.2mm
现请问各位,按以上要求,普通步进推杆能够满足吗?是否需要伺服控制?

楼主:
对:yjig 关于因公司切条机(纺织类设备)原采用的气缸不能精确定位,误差较大,现拟用电动步进推杆替代,该气缸的技术数据如下:
1、往返行程:0—50mm
2、推、拉力:100N,最大不超过150N
3、平移速度:10—30mm / s
4、动作频率:约1次 / 5秒
6、定位精度:±0.2mm
现请问各位,按以上要求,普通步进推杆能够满足吗?是否需要伺服控制?
内容的回复:

步进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只要推力够大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其实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在控制原理层面上~~步进与伺服的区别有多大~~

分别是怎样描述的呢~怎样的控制系统算是步进~~~怎样的才算是伺服呢~~推而广之

步进伺服直驱是不是仅仅表示精度与响应上的差别 其控制原理上面又有怎样的不同呢

网友A:
真想了解的这么细致,还是建议查阅书籍和科技文献资料更为稳妥。

楼主:
呵呵~~就是如此~~可是我发现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文献资料~~我在网上好好查查看~~~多谢了

网友A:
查文献是需要用心和花时间的,看文献更要用心,花时间也得更多。

这世上没有轻而易举的就能获得和练就的东西。

楼主:
呵呵 我是个比较浮躁的人~~我再多看些文献~~可是看了那么多却没有一个能真正说服自己的~~我再多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