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TD400编程问题

楼主(2010-08-09):
现有一项目想用TD400做一状态监视,具体要求为当寄存器里数据为1时显示“正在前进中》》》”,当数据为2时显示“正在后退中”,

当数据为3时显示“正在保压中”这三个状态要在一个位置显示。我研究了几天实在是想不出来怎么做,请各位大师请点!

网友A:
使用字符串的方式,地址使用VB

楼主:
对:ye_w 关于

使用字符串的方式,地址使用VB

内容的回复:

可以发个实例过来吗?

网友B:
1、字符串的方式我没去试过。

2、TD400功能没那么强,很多触摸屏的功能都没有。

3、可以这样显示:前进状态、后退状态、保压状态,后面跟VB..

网友A:
整体组态画面太多,下图参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创建画面并输入文本后,再点击“插~入 PLC 数据...”
2  定义字符串数据地址
定义字符串数据地址为“VB1000”,数据格式为字符串
3  在PLC中编程使TD 400根据输入信号显示不同的字符信息
注意:在程序中输入字符串须用双引号括起来,双引号须用单字节的(英文标点模式)输入

楼主:
对:ye_w 关于
整体组态画面太多,下图参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创建画面并输入文本后,再点击“插~入 PLC 数据...”
点击察看原图
2  定义字符串数据地址
点击察看原图
定义字符串数据地址为“VB1000”,数据格式为字符串
3  在PLC中编程使TD 400根据输入信号显示不同的字符信息
点击察看原图
注意:在程序中输入字符串须用双引号括起来,双引号须用单字节的(英文标点模式)输入
内容的回复:

请问下状态1,状态1,状态3,的数据定义是到数据块中用户定义中完成的吧比如 vb1000 "状态1"

网友C:
ye_w 所说的状态1、2、3就是指“正在前进中》》》”,“正在后退中”, “正在保压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ye_w 所说的状态1、2、3就是指“正在前进中》》》”,“正在后退中”, “正在保压中”

正是

网友D:
ye_w版本真是太尽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ye_w版本真是太尽心了。。。。。

好像最佳回复确是摘取我的内容的帖子,怪事。。。

网友D:
这楼主这事做得,伤回复人的心啊。。。。

网友E:
好人难做啊,这世道。

网友F(2011-03-14):
不错,费心了,要是能多有几个这样的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