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请熟悉IM153-1模块的大虾过来看看

楼主(2010-08-09):
我的IM153-1模块上有一点硬件部分不知道是什么,每次用的时候也没太注意,也没出岔子,小弟想弄明白,望大家指点,订货号是:153-1AA03-OXBO.上面不明白的地方是用圈给他描了,名字BUS ADDRESS

网友A:
拔码开关,设置DP地址用的。

网友B:
既然写的BUS ADDRESS,那就是Profibus DP网络中的从站地址设置。 PROFIBUS从站地址的设置,必须与SIMATIC Manager硬件组态中设置的一致。地址的计算下下图详细说明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

可以在任何时候更改 PROFIBUS 地址。 但是,IM 153-x 仅在切断/接通 24 V DC 电源后才采用新的 PROFIBUS 地址

楼主:
回复内容:多谢指教
对:ye_w 关于

既然写的BUS ADDRESS,那就是Profibus DP网络中的从站地址设置。 PROFIBUS从站地址的设置,必须与SIMATIC Manager硬件组态中设置的一致。地址的计算下下图详细说明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

可以在任何时候更改 PROFIBUS 地址。 但是,IM 153-x 仅在切断/接通 24 V DC 电源后才采用新的 PROFIBUS 地址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

可以在任何时候更改 PROFIBUS 地址。 但是,IM 153-x 仅在切断/接通 24 V DC 电源后才采用新的 PROFIBUS 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