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伺服电机与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一:雕刻机去年由于Y轴伺服电机进切削油,侗服器上经常出现ALE11的报警(原装用台达伺服电机型号:ASMT04L250AK,换了新的电机型号为:ECMA-C30604ES)当时换的时候售后师傅说由于电机都升级了,原来生产的伺服电机没有了只有换新的,当时把Y轴的伺服器也拿去改进了。换了电机之后半年Y轴又出现ALE11的报警,后来查找原因又是伺服电机进油,只好把电机又换掉了。我的问题是:既然出现了ALE11的位置错误报警那应该是编码器出现了问题,我想请问各位师傅,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可以换吗?(当地维修的师傅说编码器不可以换,但时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编码器买的那应该是可以换的啊。)

二:这几天Z轴也出现了ALE11报警(出现的情况是在加工的过程中机器突然停下来,报警出现ALE11),我找了一个当地的维修师傅他来检测了一下说是驱动器有问题,拿去维修了一个星期,后来他告诉我维修不了要重新买一个,但是我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相对应的型号的驱动器,我问了一些店家都说这个型号停产了(驱动器型号:ASD A0421LA) ,在网上能找到相对应的型号的是:ASD A0421AB.  我的问题1:能用驱动器:ASD A0421AB 代替 驱动器:ASD A0421LA 吗? 2:由于维修师傅说修不了我也不敢肯定是不是驱动器有问题,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到底是伺服电机的问题还是驱动器的问题呢? 3:可以把驱动器寄到台达的维修点去维修吗?

我用的是台达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

各位师傅望解答。。。

网友A:
编码器有问题!先看看接线是否有松动。再看看编码器。然后再看驱动器

网友B:
11号报警,最常见的原因是电机的编码器有问题。所以和驱动器关系不大。可以把电机送到台达代理商委托进行维修。你是哪里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