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变频调速的小问题。

楼主(2010-08-09):
很简单,我一个1500转的电机,但是想跑30多转,觉得不合适,觉得会对电机不好,但是找不到理由,没想到,本来想说扭矩小,可是好像转速慢,扭矩大啊。

在此请教高人解答了,不胜感激!!!

网友A:
个人感觉用齿轮变速+变频较好

网友B:
你说的没错,转速慢,扭矩大。

但此处应用不合适,真正的低速、大转矩,是采用减速机降速,而不是通过变频降速。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给这个不合适找个理由。客观情况是电机已经安装上,而后知道转速要求有这么低,总得找个能说服客户更换带减速机的理由吧,还望高人解答啊!

网友B:
如果用减速箱,频率按50HZ算,电机出来的转矩可以算,用:

转矩=9549*(功率/转速)

以上功率按KW,转速按转/分带入。

当用了减速箱后,由于速度已经非常低,此时你就会发现,同一个减速箱,在不同的速度端,其转矩也不同,电机的速度最高,但转矩并不高,经过一级减速后,该处的转矩有所提高,如果是两级减速,此处的转矩就更高。

如果你用变频降速是另一回事。

网友C:
y要想扭矩大,最好是用减速机降速。同时配以变频器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楼主:
确实想的是不好,转速太低,但是理由是容易过电流?那为什么过电流呢?这个时候的扭矩大啊,我反到无法说服自己了。有人说实测这个时候的扭矩不大,想请教一下,是不是这个啊?

网友D:
如果只用变频器的话在30转的时候还是恒转矩,输出转矩还是电机的额定转矩,而这时提供给电机频率很低,会造成电机发热,甚至烧毁。如果想要转速慢,扭矩大的话建议你用减速箱和变频器,我的QQ是993358236,我们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E:
如果不加减速箱,直接驱动对变频器有点困难!1500/30=50,相当于在1HZ左右要达到额定转矩,我想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实现起来也有问题吧!再者对电机温升等也有影响!应该加15-20左右的减速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加减速箱,直接驱动对变频器有点困难!1500/30=50,相当于在1HZ左右要达到额定转矩,我想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实现起来也有问题吧!再者对电机温升等也有影响!应该加15-20左右的减速箱!

网友C:
我说了,这是离不开减速箱的。

网友G:
还可以考虑把4极电机改为8极电机,最好还是加减速机,根据转矩计算公式M=9550×P/n,你就会找到理由,
减速机原理:功率不变,转速降低,转矩自然就加大。

网友H:
1、楼主被变频调速搞糊涂了;

2、如果用传动比调速,电机的额定功率不变,也就是转速低,转矩正比增大;

3、例如起重机,当用低速档时,可以吊起很重的重物;

4、如果改用变频调速,低速时,反而力矩不足,也就是说吊不起很重的重物;

5、变频调速,频率降低,电压降低,额定功率降低,转矩不变或降低;

6、这也是把变频用于起重机调速的最大缺点之一;

7、楼主要理由,初中物理的杠杆原理、轮轴原理、……;

网友H:
8、所以用变频调速属恒转矩调速,速度越低,功率越小,转矩不变;

9、所以用传动比调速,属恒功率调速,速度越低,转矩越大,功率不变;

楼主:
我要是和客户说,初中物理,不得被打死?哪有这么说话的啊!

你第八条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还是谢谢你。

网友H:
1、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同样的一台电动机,用机械减速,转矩正比增大,叫恒功率调速;

2、用变频调速,速度越低,转矩不变或减小,叫恒转矩调速;

3、你想调速时,能获得更大的动力、转矩,就用机械减速,而且没有变频损耗,效率更高;

楼主:
多谢多谢,原来变频调速,功率会变小,恒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