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讯 频率加减无任何反应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0-08-09):
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VFD-M通讯 频率加减无任何反应 启停好使   各位大侠指教   发不了图片QQ363444616

网友A:
把你的程序贴上来,  查看通信字节位置,及检验是否有错!

网友B:
频率对应通讯地址是否正确?或者报文是否正确?

楼主:
对:miy_gongkong 关于把你的程序贴上来,  查看通信字节位置,及检验是否有错! 内容的回复:发图了

楼主:
对:ye_w 关于

频率对应通讯地址是否正确?或者报文是否正确?

内容的回复:
地址都正确啊

网友B:
推荐如下调试方法:

1、使用串口调试软件分别对PLC与变频器调试。当然你得理解报文;

2、当PLC与变频器通讯时,同样将串口调试软件挂在网络上。

楼主:
对:ye_w 关于

推荐如下调试方法:

1、使用串口调试软件分别对PLC与变频器调试。当然你得理解报文;

2、当PLC与变频器通讯时,同样将串口调试软件挂在网络上。

内容的回复:

哪有串口调试软件啊

网友C(2012-02-28):
变频器的设置是否与写的程序的H88相符合

网友D:
你的程序很乱,整理一下再试试,你是不是同时执行了2条或者2条以上的通讯指令,这样会造成通讯堵塞。同一时刻只能执行一条通讯指令,执行完了才可以执行下一条。

网友E:
这个程序编得太复杂了,楼主可以先弄一小段程序试试!台达PLC有专门的变频器启停指令(MODWR):先“正转启动”、再“输出频率”,最后“停止”。

网友F:
那可能没通讯上,

网友G:
程序是有问题的,通讯指令前不能用脉冲的。

网友C(2012-12-29):
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命令来源是否设置在RS485

网友H:
是不是把最简单的一条忽略了,有个外部频率指令来源,默认是外部端子,改成RS485通讯

网友H:
另外,是否需要把D430先赋一初值?

网友I:
频率微调(±1)建议在触摸屏上用加一减一按钮。

M1012不要再用上升缘了,不然按下M200或M201时,后面的ADD或SUB指令很难检测得到。

程序本身也比较紊乱,建议优化。

网友E:
(1)H12是正转启动、H22是反转启动,H1才是停止;M1127是必须的:设定一个计数器(INC Cn);

(2)P00=03、P01=04(或03)、P10=?、P11=?、P88=02(站号)、P92=?;

(3)如果PLC和VVVF的站号相同,则无法进行通讯;

(4)通讯线要接好:6芯的水晶头,3、4的SG- 、SG+分别对应PLC的RS485(- 、+)。

(5)至于“输出频率”,通过一个公式写入相应的地址即可!

(6)M1002下面还要加RST M1143!

网友J:
既然楼主的程序可以开、关,那么就意味着接线没有问题,变频的设置也没问题。

根据台达使用手册规定,楼主的写频程序不对,见以下附件:

楼主的程序中:

M1143=0(程序中未见,也就意味着=0,即ASCII格式)

【MODWR  K1  H2001  D550】

K1是变频地址,

H2001是数据地址,

D550是频率数据。

而台达使用手册规定的写频地址是  0100(H),与楼主的H2001相抵触,应该是:

【MODWR  K1  H0100  D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