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三维力控连接

楼主(2010-08-09):
 我用台达plc(ES系列)与三维力控连接之后。y0至y7输出监控正常,y10至y27就有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在三维力控数据库中设置数据连接时有错。应该该怎样设置?麻烦知道的教教我。

网友A:
你看看y10至y27输出端的灯亮没亮,如果亮,说明没什么问题,可能是你没把公共端接好。

楼主:
plc的y0到y27输出没问题,就是在力控中显示不正常。例如:我设y区偏移量为10,力控运行时,y12有输出时,它倒是亮了。现在是y10,y11,y20,y21不知道怎么在力控中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