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弱磁控制

楼主(2010-08-09):
我公司有台6极电机,最高速度只能到1000转/min,采用变频器为ABB_ASC800,如果采用弱磁控制,能否提高转速,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不能,变频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弱磁是对直流电机的提速方法

网友C:
变频器可以

但你的电机  能不能转那么高

升太高  电机轴承能不能承受

网友D:
转速不能再提高了,你的极数定了,哪个变频器也不行的。

网友E:
可以,还是要看电机的情况,如果超频的话是恒功率,最大的输出转矩变小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可以

但你的电机  能不能转那么高

升太高  电机轴承能不能承受

网友F(2010-09-08):
所谓弱磁是指电机运行在额定频率之上,此时转速(频率)增加,电压不再增加,不再满足V/F是一个恒定的值。概念来自直流调速。变频器可以运行在弱磁区,电机为恒功率,速度上升,转矩下降。另外,对电机的机械结构(比如轴承),也是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