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2NC PLC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0-08-09):
三菱FX2NC PLC与变频器通讯的程序怎么写,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只要有变频器的通信协议就行了

网友B:
RS指令通讯用,多看看书,一般有 请求(H5),站号(占两个位),内容代码(占两个位),通讯时长(1个),内容(2-4),校验码(2个)

楼主:
请高手赐教:欧姆龙CPM2AH的PID指令怎么用?

网友C:
我那里有教程要了,给个邮箱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