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0-08-09):
这是我从K200S读出来的部分程序,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这是您使用了低软件版本读取高版本软件写入的程式,程式设计者在程式中设置了用户自定义指令集

网友B:
这是程序丢失的结果。不是“使用了低软件版本读取高版本软件写入的程式”

楼主:
江三朋友分析的比较正确,因为该设备是多年前生产的,而我的软件是最新的,怎么会“使用了低软件版本读取高版本软件写入的程式”呢!?

网友C:
电池问题 造成的程序部分丢失

遇到过几次

www.ytleader.c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问题 造成的程序部分丢失

遇到过几次

www.ytleader.cn

也不一定,也有可能有一些专用指令你的软件不能识别造成的。特别是前几步显示可以肯定是无法识别的指令。至于为什么恐怕只有LS内部人知道吧。你没有显示树形目录?不知上载时你选择的是那种PLC格式呢?

网友A:
这样的情况比较多,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引起,还有的是用户自定义指令引起的,虽然读程式出现错误,但设备照样正常运行,您们说这是因为PLC的程式本身错误或程式丢失吗?另外,如果PLC的电池问题,是不会影响PLC程式存储器内部的数据的,只会影响PLC数据存储器的内容.所以不会造成PLC程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