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腾系列PLC自带的以太网用unity如何配置

楼主(2010-08-09):
用的是昆腾的140CP65150,自带一个以太网网口,在unity4.1里的通信栏新建了一个网络,然后在CPU下的ETHERNET_CPU下无法进行网络连接啊,难道只有单独的以太网模块才能在通信栏内进行配置吗?CPU自带的以太网如何配置呢,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请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在以太网的配置画面中,注意左上角有一个以太网类型选项,就是有标准(Standard)或扩展(Extended)之类选择的一个下拉列表框。
默认是标准,但对于带以太网口CPU的话,你得选择扩展。

楼主:
恩,果然是,谢谢指导,非常感谢,害我弄了一整天了,查资料怎么查也没查到。还是论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