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默生SP系列变频器的技术求助

楼主(2010-08-09):
一台SP系列变频器,型号:undrive-sp6431 110Kw 采用键盘控制,没有安装存储卡,接线方式:采用变频器内24V开关电源对变频器使能操作,开关电源正极接变频器2,和31端子,开关电源负极接1端子。同时接通电源380VAC,键盘报警:trip HF18 Hardware Fault 说明书中解释,多模块系统互连电缆错误,硬件故障。昨天因为怀疑该变频器有问题,将其换下(当时没有该报警),今天采用键盘控制,检查一下是否正常,结果,上电就出现上述报警,后来干脆将24VDC接到控制端子的线全部拆除,上电还是报警,该问题有几种可能,欢迎大家发表一下看法,多谢了。也可能是个小毛病,当然如果问题比较严重的话,可否买备板自行更换,该备哪一(些)块呢?实在不行只有外协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