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齿轮比动态修改

楼主(2010-08-09):
请教各位大大,可否实时对电子齿轮比进行修改?这样会对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网友A:
我有用过这样的控制。当命令脉冲一定的时候可以产生变速的效果。就相当于自动波无级调速。

请问你在用那个牌子的伺服呢?

网友B:
第二电子齿轮比,用I/O切换。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回复。但是在电子齿轮比切换的时候会不会造成系统精度降低呢,怎样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C:
我手上有款驱动器,可以通过外部模拟量调整齿轮比,精度在0.01,对于系统精度感觉影响不大。

网友B:
要避免切换抖动,最好在运行速度归零后再切。

楼主:
TO孤独新手:你手上的那款驱动器是什么牌子的啊?在上位机不停发脉冲的情况下精度也不会降低吗?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在运行中进行切换然后又不影响最终的定位精度呢?

网友C:
TO koziki:您能比您的要求(请具体一些)发到我的邮箱里吗?shbou_04@163.com我可以根据您的要求试验一下,行的话给你消息。

网友D: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在运行中进行切换然后又不影响最终的定位精度呢?

这恐怕够呛,如果用I/O切换,低速也许还凑合

楼主:
根据以上各位的意见,在运行中切换电子齿轮比会出现下列情况:

(1)定位精度降低

(2)对机械造成冲击

(3)必须在低速或停止时切换电子齿轮比

不知道这几项总结得是否正确呢

网友E:
   动态改变齿轮比目的是依动态误差改变相对定位(工位动态追踪/多轴同步轨迹追踪)或速度同步.不管哪种目的,渐进改变齿轮比可减小机械冲击,科威HM系列支持动态改变齿轮比,在梯形图状态下可设计多种齿轮比改变方案.达到动态改变相对定位或速度同步目的.

网友A:
如果要调整的同时位置不发生误差,那么只能用凸轮了。一条直线的斜率不断地变化相应他的积分也不断地变化的。要想斜率变化而积分恒定不是简单的算术事情。

斜率就是齿轮比。Y值就是当前速度。直线与X轴之间区域面积就是当前位置。x轴是命令脉冲。

网友F:
动态修改电子齿轮比,对伺服要求不高吧?修改了电子齿轮比不一定会降低定位精度!

楼主:
TO姑苏城外:

可否详细解析一下?

网友G:
如果引入上位控制器,利用虚拟轴,就可以动态修改电子齿轮比和相位差,或直接用电子凸轮,实现任意轨迹控制,可谓易如反掌。

网友A:
TO:姑苏城外

现在我做个比喻。汽车。手动挡的。我要求你确定一个值,是发动机转动的圈数。例如10000圈。然后,你在这10000圈里面汽车从1挡逐级升到5挡。当第10000圈走完的时候要刚好走完一个距离。这个距离也是由你来定。例如500米。

那么你根据实际使用确定了500米这个数,然后又怎样分配每个档位要转动的发送机圈数,然后又怎么确定换挡的时刻,最终又怎么确定发动机总圈数10000呢?当然换挡的时候汽车和发动机不能停的啊。换挡的切换过程发动机已经空走了多少圈也算在内的啊,这个时候你有怎么知道空走了多少圈呢。

这个就是命令脉冲和定位距离的关系。

楼上的能量控制也可以回答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