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一起用,是怎么用呢!哥哥们说下,我学着

楼主(2010-08-10):
就是我有了PLC和触摸屏了,我还在买通信线,请问谁能和我讲讲怎么来完成。我谢好人哪

网友A:
1、接线 2、检查接线 3、通电   4、打开你的触摸屏编写程序,选择你的PLC型号,随便做一个按钮,注意,按钮地址对应你的PLC输入点或是内部继电器,数据的话就要对应寄存器地址了。5、打开你的PLC编写软件,写一段程序,将你的触摸屏按钮地址写到你的PLC程序里,将程序各自下载。6、应该可以动作了。7、你会觉得很简单哦。

网友B:
一般触摸屏的使用手册都有一些简单例子或教学案例,楼主照着做就能入门了。关键要多练习才能精通。

优惠供应威纶、Eview、信捷、HAKKO触摸屏及PLC,有意请联系QQ:273247387

网友C(2010-10-10):
台达触摸屏手册没这样的例子

网友C:
谁能热心发一套台达PLC与台达触摸屏开关量的程序例子,我想学,谢谢了。526812359@qq.com

网友D:
         看你是什么品牌的HMI和CPU啦?各个连接方法都不一样

网友E:
“触摸屏和PLC一起用,是怎么用呢!哥哥们说下,我学着”

要干什么呢?如何通讯?还是程序怎么设计?怎么搭建系统?

网友F:
可以看说明书来完成!哈哈

网友G:
贼新的的新手啊。。。。。。。。。呵呵。

网友H:
各个厂家的屏都不大一样的,有些只要连接线后软件点下载就可,有些得在屏上打开相关设定后才能下载等操作。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I:
找个高手或者地方培训下 两天就搞定了

www.ytleader.cn

网友J:
找这两个东西的手册看下,

PLC是重要的东西,触摸屏是辅助的,最好先学会、理解了PLC再使用一起的功能

网友K:
           手头上有PLC和触摸屏就慢慢琢磨吧,先要知道PLC和触摸屏有什么功能 然后选一些常用的功能一个一个做作业的形式完成它,刚开始可以简单一点:比如用触摸屏控制PLC的一个输出点,用触摸屏修改一个PLC数据寄存器的数据,等等慢慢完成一些实用的功能和实用的项目,跟着一些工控前辈学点实践的东西。可以到我的网站来看看:http://www.52hmi.com

网友L:
看手册里的例程!!!

我这里有组态型人机界面,工业触摸屏,WINCE单板电脑,智能彩色显示器,智能VGA控制板,高性能PLC 产品供应

有需要可联系我:020-32206882

QQ:800005447

参看网站可获得更多资料www.qxlcd.com

楼主(2010-11-18):
大家都是大师哦。用PLC怎么控制伺服定位的,高高手请出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