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10-08-10):
各位大侠:您好!

小弟在使用力控SP3中遇到一些问题

1。数据库组态中参数设置,当通讯故障时“保持前一值”,这种情况下,当通讯中断后再连接上时,所有数据都是恢复正常显示的。

2。当设置为“为0”,或者“为-9999”时,通讯中断后,数据确实也变成这些数字了,但是通讯再次连接上时,只有变化的数据才读回来是正常的显示,下位机是台达PLC,而不变化的数据,如一些设定值,还是显示“”-9999“ ,且不能恢复,画面中的指示灯也是一样,显示出错。

就是以上的这种问题,害我用脚本写了2篇才解决这个东东,很麻烦,请力控的高手们解决下。不剩感激!!!!!!

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