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PS501软件怎么安装?

楼主(2010-08-10):
在Windows2000sp2系统中安装PS501软件,安装过程中提示:C:\CD_AC500\CoDeSys\Setup.exe 就安不了了。求助路过的大侠伸出援手指点一二!

楼主:
麻烦,终于知道怎么安装了。

网友A:
呵呵,既然有提示,那就说明安装执行文件的位置不对。

网友B(2011-03-18):
麻烦给说一下,我现在也装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麻烦给说一下,我现在也装不上

将所有文件拷贝到根目录下安装吧

网友B:
还有就是要把所有的杀毒软件都关闭掉,要不就会提示缺少什么DLL文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要把所有的杀毒软件都关闭掉,要不就会提示缺少什么DLL文件的

没有遇到过杀毒软件对PS501安装影响的。

网友C(2011-07-11):
在Windowsxp2系统中安装PS501软件,安装过程中提示:C:\CD_AC500\CoDeSys\Setup.exe 就安不了了。

谁能具体的讲讲PS501安装步骤,老装不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Windowsxp2系统中安装PS501软件,安装过程中提示:C:\CD_AC500\CoDeSys\Setup.exe 就安不了了。

谁能具体的讲讲PS501安装步骤,老装不上,谢谢。

直接将所有安装文件拷贝到根目录下安装

网友D(2012-06-13):
请问,,你的软件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软件是什么版本的??

现在新版本已经是V2.2了

网友E(2012-08-12):
这个破软件我尝试了十多次,最后手动装,用虚拟光驱不能完成安装,可能是病毒破坏了什么东西吧,虚拟光驱老是提示找不到 CoDeSysV2x\setup.exe文件。我退出后分步安装成功了

网友F(2018-06-22):
回复内容:怎样安装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请问,,你的软...

网友F:
回复内容:知道也给我说下吧

引用 网友B:
麻烦给说一下,我现在也装不上

网友F:
回复内容:知道也给我说下吧

引用 楼主:
麻烦,终于知道怎么安装了。

网友F:
回复内容:知道也给我说下吧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请问,,你的软...

网友F:
回复内容:知道也给我说下吧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Win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请问,,你的软...

网友F:
回复内容:确定?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要把所有的杀毒软件都关闭掉,要不就会提示缺少什...

网友F:
回复内容:知道也给我说下吧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要把所有的杀毒软件都关闭掉,要不就会提示缺少什...

网友F:
回复内容:知道后也给我说下吧

引用 网友C:
在Windowsxp2系统中安装PS501软件,安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