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FX2n-1PG的问题!

楼主(2010-08-10):
各位高手,本人第一次用到1PG,有点疑问,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1PG的#18#17位置设置(1)的设置范围是“0到正负999999”,如果我的伺服驱动器设定每转输入100000个脉冲,那么我能让电机旋转的圈数最多只有9圈多?比如我要电机转15圈,那么每转脉冲数乘以旋转圈数(100000*15=1500000)就超出了设定范围了!如果要移动更长距离,就只能改小伺服每转脉冲数吗?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楼主:
补充: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3(b5 b4)的定位数据倍数来解决呢?

网友A:
大哥,伺服有个东东叫电子齿轮,改变它的设置就可以在输入脉冲相同的情况下改变伺服的所转圈数

楼主:
呵呵...我当然知道电子齿轮,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谢谢!

网友B:
BFM#3 中b4 b5可以设定定位数据的倍数,最大到10的3次方.

网友C:
私服有电子齿轮比,还有B4B5位置资料倍率设定 b4b5=11时,最大10的三次方

网友D:
你知道电子齿轮,但没真正理解。

设置后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通常)一个脉冲对应0.01/0.001毫米。若是1丝为单位,那么可控长度10米,足够了。

建议试验结贴。

网友E:
1PG的没转脉冲数是由伺服端的分辨率/电子齿轮比得来的,存放在1PG的BFM#1内。根据电机每转脉冲数(BFM#1)和发脉冲数(BFM#17,18)可以计算出发多少脉冲转几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