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宏里面$怎么和台达PLC里面的M连接啊?

楼主(2010-08-10):
第一次接触台达触摸屏,想做一个交替型按钮,按下让plc里面M101动作,再按一次让PLC里面M100动作。直接写入存储器地址肯定不行,所以想做一个运行前,后宏。但不知道怎么编写。请高人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只要set m100和m101吗?

 如果是 就比较容易 在一个按钮on宏里面biton m100
按钮off宏里面 biton m101

网友B:
方法是很多滴,多做偿试,是搞工控的学习基本。

可用上下沿触发,set 、rst等指令

也可用D寄存器数值比较

用普通自锁也行

具体还要看你需要

网友C:
这个方法就很多了,你可以在屏里写宏,也可以在PLC中写计数都行啊,第一次M101,2次计数时就M100,很简单的吧

网友D:
对:lovecoollove 关于这个方法就很多了,你可以在屏里写宏,也可以在PLC中写计数都行啊,第一次M101,2次计数时就M100,很简单的吧 内容的回复:请问兄弟,在人机里这样的宏怎么写?PLC里计数我会的,人机里不太清楚,台达手册讲的不太清楚。谢谢各位。

网友E(2011-08-18):
[fly]我这里帮你举个例子,假如你用的是台达plc及台达触摸屏,那就在plc里写这段程序:LD X0 OUT ALTP M0 LD M0 OUT M100 LDI M0 OUT M101 最后你在触摸屏里就放一个设ON按钮就可以了,但按钮的存储器地址为x0便OK了,方法有很多种的,程序很活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上面那个对初学者比较多,但相对叫稳定[/fly]

网友F:
这个方法真的有很多的。宏对于我们初学者还说有点难,

网友G:
有直接的,何必间接;有简单,何必复杂;有近道,何必绕远呢?

请记住一句至理名言:“简洁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