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直流电机换向是改变电枢电流方向好还是改变励磁电流方向好?

楼主(2010-08-10):
请问各位:直流电机换向是改变电枢电流方向好还是改变励磁电流方向好?

网友A:
一定是电枢电压好,在励磁电压为零时,你不怕飞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电枢电压好,在励磁电压为零时,你不怕飞车

直流电机有定子是电枢的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C:
我知道的直流调速器里都是改变电枢电流方向的。

网友D:
同意。。改变电枢电流

网友E:
同意,楼主们说的方案,改变电枢电流 ?

网友F:
我这儿的直流电机都是改变励磁电压方向。在改变励磁时用时间继电器延时大约10秒左右。

我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G:
都可以的,无论是电枢还是励磁,前提都是电枢要停止旋转,如是改励磁的话,在时间一定要有个延时!    针对他励的

网友H(2010-09-15):
我一般也是改变电枢电压,在励磁电压为零时,怕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