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星形连接,是否要接中性线

楼主(2010-08-10):
三根同功率的加热管,星形接入电路中,是否要接中性线,为什么?如果运行中有一根损坏,对其它两根是否有影响?如果三根加热管功率不一样,星形接入电路中,是否要接中性线,为什么?请老师解惑,有理论推导最好。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等师傅解惑!

网友A:
 三相对称可以不接,有一根损坏,二根管承受380V电压;如果接零线,没坏的二根管还正常工作。功率不同时必须接零线。

楼主:
2楼说有一根损坏,是指:断路是吗?请详细的解释为什么是380V?还有功率不同的必须接零线?您的回答很好,我们厂就坏了几根加热管,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没有推导出理论依据,还请详解!

楼主:
又要自己顶,等待师傅回答。

网友B:
若是三相星型平衡负载,则中性点可以不接零线。若是三相星型不平衡负载,则中性点一定要接零线。

楼主:
为什么,请详细解释不平衡要接中性线,

网友C:
若是三相星型不平衡负载:不接零线的状态下功率小的会承受很大的电压,有可能损坏;功率大的可能电压不足,可能被旁路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相对称可以不接,有一根损坏,二根管承受380V电压;如果接零线,没坏的二根管还正常工作。功率不同时必须接零线。

有一根损坏,其他二根管就串联在一起,接在两跟火线之间,当然是承受380V电压

楼主:
回8楼,按你说的,即使没有损坏,每两根不也是串联吗,380V?再:虽然380V,但有两个电阻分压,每有电阻两端不才190吗

网友E:
引用凡心无痕 的回复内容……虽然380V,但有两个电阻分压,每有电阻两端不才190吗

1、“每有电阻两端不才190”,都不能正常工作;

2、如果是一相短路,“每有电阻两端不就是380”,会烧掉的;

3、加热管的电阻一般工作不稳定、不对称,有了零线N,相电压才能稳定在220V上;

网友F:
一定要接,并且最好接三相四线漏电断路器。这样更安全。

网友G:
三相同功率时可以不用零线,一相断路时,其它二个加热管是串联接在380伏电源上,实际每个承受电压是190伏不会有不良后果,只是功率下降。三相电机三个绕组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对称,不用零线电机工作也没影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三相同功率时可以不用零线,一相断路时,其它二个加热管是串联接在380伏电源上,实际每个承受电压是190伏不会有不良后果,只是功率下降。三相电机三个绕组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对称,不用零线电机工作也没影响。

网友I:
3根同功率的加热管 Y 连接,可以不用中性线,如果是6根或9根加热管 Y 连接,则必须连接中性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三相电机三个绕组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对称,不用零线电机工作也没影响。

1、三相电机星接不接零线N,没有问题;

2、三相加热管星接不接零线N,就有问题,原因是加热管的工作状态温度处于高温加热状态;

网友J:
支持2楼和12楼

TO:15楼:2、三相加热管星接不接零线N,就有问题,原因是加热管的工作状态温度处于高温加热状态;

实践上,有好多星型加热是不用零线的。不接零线,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的电热管质量好就可以。不接零线就有问题是因为电热管处于加热状态,这个能叫原因吗?

难道电热管是用来做制冷的或者用来发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支持2楼和12楼

……不接零线就有问题是因为电热管处于加热状态,这个能叫原因吗?……

1、电热管处于高温加热状态,容易损坏,参数容易变化;

2、所以强调要380V△接,220V星接最好接零线N;

网友K:
三相对称可以不接,星点上没有电流通过

有一根损坏,另外二根管承受380V电压,只是功率就小了

如果接零线,没坏的二根管还正常工作。

功率不同时必须接零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I:
3根同功率的加热管 Y 连接,可以不用中性线,如果是6根或9根加热管 Y 连接,则必须连接中性线。

如图6跟电阻相同的电热管星接,可以不接中性线

网友I:
楼上说的没错,3相负载是对称的,中性电流就是零(忽略各电热管的不对称度)。

但如果6根刮热管的任意一根老化被烧断,此时的中性点电压仍然等于零?

3根加热管,发生以上故障时,虽然中性点的电位不等于零,但剩余的2相加热器不会过电压,各相电压等于190V。

而3根以上的加热器发生以上故障时,相当于3相不平衡负载,其中的故障相,电压将超过220V。那么已经发生故障的一相,将仅剩1根加热器在继续工作,该剩下的一根加热器将承受高于220V的电压,用不了多久,剩下的一根加热器将迅速损坏。

这就是3根以上的加热器,需要加一根中性线的原因,其目的是防止在发生故障时,使故障进一步的被扩大。

网友L:
个人认为加中性与否与电热管的根数没有关系,主要是针对每根发热线电阻值(工作时与常态差别会很大)的不平衡性
如上图R1=R2=R3=R11=R22=R33=R,其实R1与R11、R2与R22、R3与R33均是并联关系,可以看做是3根电阻值为R/2的电热管星接而成;观察19楼中发的图片可以看出,19楼中发热线接法要比这个好,两组发热线成并联关系,若有一根烧断,则另一组也会正常工作,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加中性线与否都与根数无关

网友M:
我记得我用过的发热管有220V和380V区分的,如果你的是220V的那你就要接中线,如果是380V的就不需要中线,如果是380V的即使是断了一根发热管也不会照成其他的两根过载,我原来做的烫平机就是用电热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回8楼,按你说的,即使没有损坏,每两根不也是串联吗,380V?再:虽然380V,但有两个电阻分压,每有电阻两端不才190吗

 纠正一下,不是简单的数学加减法,向量加减! 如果三个加热管的阻值相等,断路一根,另外两根分别承受220V电压,接不接中线没什么影响。

网友O:
电热管大部分用星形接法,因为电热管规格常见的220伏。应接零线。如断一相,其余两相仍为220伏。当然正常时,零线没有电流。不接零线时,断一相,其余两相串接在380伏上,每根电热管为190伏。不会坏。电机就不同了,断一相时其余两相串在380伏上,每相190伏,但是负载不变,电机电流必然增大,超过额定电流,烧毁的可能比较大。当然电机的中点不接零线(星形)。加合适的空开保护电机。

网友P:
最好是不管什么样的都加上零线得了,这样最安全。

网友Q:
如果加有零线的话,须要控制三相都可以。而不加零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两相,即可以实现第三相的通断。不知道大家对于加零线的控制温度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R:
用三相固态继电器,直接接三相电源,零线不经过继电器。 4P的空气开关下来,三根相线接固态再接到加热器端,零线直接接到加热器中性线公共端。

网友A:
电热管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电阻变化不大,老刘以为是灯泡呢?电热管工作温度没那么高。

网友S(2010-09-16):
加热管星形接法的话最好是中性点接零线,而且线径要大一些,否则加热管有一根断路的话其他的工作就不正常,发热功率也小不少

网友T: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回8楼,按你说的,即使没有损坏,每两根不也是串联吗,380V?再:虽然380V,但有两个电阻分压,每有电阻两端不才190吗

 纠正一下,不是简单的数学加减法,向量加减! 如果三个加热管的阻值相等,断路一根,另外两根分别承受220V电压,接不接中线没什么影响。

又出新问题了,你是怎么算出每根220V的?愿闻详情

网友U:
星接接中性线 就是220v电压的加热管的接法了

只是UVW 三相分别带了一根

网友V:
三根相线通电后,本身就构成了回路,是380V,如果负载平衡用星形接法加零线,零线是无电流通过的

网友W:
建议还是加零线,我的意见可不是想出来或算出来的,是现场烧出来的,呵呵~~~~

网友X:
引用 网友I:

楼上说的没错,3相负载是对称的,中性电流就是零(忽略各电热管的不对称度)。

但如果6根刮热管的任意一根老化被烧断,此时的中性点电压仍然等于零?

3根加热管,发生以上故障时,虽然中性点的电位不等于零,但剩余的2相加热器不会过电压,各相电压等于190V。

而3根以上的加热器发生以上故障时,相当于3相不平衡负载,其中的故障相,电压将超过220V。那么已经发生故障的一相,将仅剩1根加热器在继续工作,该剩下的一根加热器将承受高于220V的电压,用不了多久,剩下的一根加热器将迅速损坏。

这就是3根以上的加热器,需要加一根中性线的原因,其目的是防止在发生故障时,使故障进一步的被扩大。

有说服力的解答!!!!完全暂同!!!!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热心解答。

网友Y:
其实发热管有自己的额定功率与电压.假如是380V的三条发热管接成星型,不用中性线是可以的.只是降低了发热功率.因导电角是120度,相当于在每次导电的时候将俩条管串联加热而已.必将导致加热变慢.如果有其中一条管烧毁,会影响与之形成环路的两相断路.

网友Z:
大部分说的都对。3个加热管功率一样还有你的工作电压比较稳定可以不接中性线。三根加热管功率不一样那么一定要接中性线。至于坏了一根所产生的影响,你自己接了试一下,看一下,用万用表量一下就一目了然了!我就是做烘干设备的。

网友AA(2011-04-10):
其中一组的零线老是发热,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B:
本单位电热管不接N线,,,,,,,,

网友AC:
本公司的十几只开水箱电热管接的是星角的,每只是3根电热管

网友AD:
星形接法中,中性点接零是帮你保证每根电加热管两端电压在220V。这个问题是你的基本知识有问题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星形接法中,中性点接零是帮你保证每根电加热管两端电压在220V。这个问题是你的基本知识有问题

顶下这个,照标准来没错。想一下,如一相断路时,其它二个加热管是串联接在380伏电源上,发热功率减小。检修时这有个安全问题

网友AF:
有一根损坏,另外二根管承受380V电压,只是功率就小了

网友AG(2011-11-08):
引用 网友AF:
有一根损坏,另外二根管承受380V电压,只是功率就小了

想知道你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支持是什么,反对又是什么,不太明白

网友AH:
我现在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加热管数量为10根。若分3组,每组3根并联Y接入380的话是9根才能平衡,又还剩余一根,有点麻烦,另外一根一定要单独220单独控制吗?郁闷哟

网友AI:
三相电机星接不接零线N,没有问题;

三相加热管星接不接零线N,就有问题,原因为电热管规格常见的220伏。应接零线。如断一相,其余两相仍为220伏

网友AJ:
380Y接法的不接零线,如果是烤箱换管子换死你,那么难换

网友AK:
xiaoguiming

加热管星形接法的话最好是中性点接零线,而且线径要大一些,否则加热管有一根断路的话其他的工作就不正常,发热功率也小不少

-----------------------------------------------------------------------------------------------

能说说为什么要将零线加大?理论依据是什么?愿闻其详!

网友AL(2012-04-12):
请教下,那如果3根50W的加热管星型连接,然后接380V的电压。这样的话电流多大呢???

网友AM:
咋看不见回复呢?奇怪了

网友AN:
要接。加热管每相一般由多个加热管构成。如果接了中性线,不管是否有加热管损坏,其余加热管电压不会变化,不会影响其余加热管的正常使用。假设每相均由两个10欧的加热管。如果连接了零线,那么任何加热管损坏其余的都在额定功率下运行。现在假设A相烧了一个10欧的加热管。如果不接零线,由于A相并联加热管少了一根,A相电阻增大电压升高,很快就会将另一只加热管也烧掉。剩下B、C两相,是两并加热管串联,加热管电压为380/2=190V,而不是额定220V,所以其余没有烧的加热功率只有原来的75%。所以星型连接的加热管中性点一定要连接。

网友AO(2020-03-19):
捕获33.PNG我这里也有30根220V的加热管采用Y型接法,分为10组,并联在输出端上,当然30根加热管的电阻和功率都是一样的,请问我这里需不需要加中性线N线?如果其中有一根或者几根坏了?还会运行吗?会损坏我的SCR吗?

网友AP: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AQ:
其实发热管有自己的额定功率与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AO:
我这里也有30根220V的加热管采用Y型接法,分为10...

这种三相对称的接法一般应用都不接零线,但是,采用SCR移相控制的要接零线,因为零线有电流。

接触器控制和过零触发可不接零线。

网友A:
10年前的帖,才仔细看看。其中有人给我提问题我咋没回答呢?惭愧!

网友AR:
直接安装一台加热器断线报警器。一有问题 立即报警,避免设备持续温度异常。注意 : 是立即报警,和温控表温度报警不同,温控表报警响应时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