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厂每月用电量都与供电局给出的数据相差一万多度???

楼主(2010-08-10):
我们厂为了每个月给各个车间和用电单位考核,分别都给他们装了电能表,可是每到月底考核的时候,我们的用电量都与供电局给我们的数据都不一样,相差8000-10000度电,请问各位大师,为什么我厂每月用电量都与供电局给出的数据相差一万多度???

网友A:
供电局把线路损耗全算你们头上了吧。。。。。。

网友B:
电业局在高压计量,车间一般低压计量。变压器的损耗就是差值。

楼主:
供电局的人说最多差三四千度电,不可能差一万多度电,可每个月都差一万多度电,电表我们都是装的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业局在高压计量,车间一般低压计量。变压器的损耗就是差值。

表压器的损耗是有,但不会多到一万度吧?我们厂一个月用电才十几万度!!

网友A:
那就是有人偷电,很多周边住户都喜欢偷厂里的电。

网友C:
“……给各个车间和用电单位……分别都给他们装了电能表,可是每到月底……我们的用电量都与供电局给我们的数据都不一样,相差8000-10000度电,请问各位大师,”

1、你的电能表不是全覆盖的;

2、电能表计量有误差;

3、也可能有抄表计算的错误;

网友D:
补充刘老,4、可能算上了功率因数低的罚款

楼主:
会不会是电能表偷电,我们装的电能表都比较大,会不会是大电表小电流而有一部分电没办法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刘老,4、可能算上了功率因数低的罚款

功率因数怎样提高??

网友D:
回复小电工:只有配设无功补偿装置。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85以上

网友E:
按理说一般的电表都是有功功率的电表,有些企业有无功电能表。如果是这样,只能提高功率因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