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WinCC,复制文件或文件夹完成后为什么会自动刷新?

楼主(2010-08-10):
        这是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了,在安装了WinCC或WinCC Flexible之后,如果复制了文件或文件夹,那么当前路径的目录就会自动刷新,那些刚才被复制的文件或文件加就处于没有被选中的状态了。这是为什么呢?

        而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复制了文件或文件夹完毕以后,被复制的文件或文件夹是处于选中状态的,这样便于操作——可以区分被复制过来的文件和原有的文件、确认复制过来的是真正的文件还是快捷方式、查看这些文件的大小和属性、对这些文件进行改名操作、或者再删除其中一部分文件等。

楼主:
而且,在关闭文件夹后如果切换到桌面显示,那么桌面会闪一下————也就是刷新一次。

网友A:
我怎么没有这种情况?WinccFlexible2008与Wincc7,操作系统为Win7 专业版。

楼主:
我的软件配置如下:

操作系统: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3;

WinCC配套的SQL:SQL Server 2005 for WinCC;

WinCC:WinCC V6.2 SP2或SP3亚洲版;

WinCC Flexible:WinCC Flexible 2008;

楼主:
        我也搞不清楚,重新用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或SP3的原版安装盘安装一个新的操作系统,啥软件都不装,然后安装SQL for WinCC及WinCC,依然出现这样的问题————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搞了一次,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3搞了一次。

楼主:
        关于网上谈到的文件夹自动刷新的注册表选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Up-date ”下的Up-dateMode的DWORD值,用于设置是否自动刷新窗口显示,为1表示手工刷新,该值若为0则表示自动刷新。

        而我的系统里这个键是二进制值而不是DWORD值,值为1。我把这个字改为0,结束Explorer.exe进程再重启Explorer.exe进程(为了保证刷新注册表),故障依旧。我把这个键删除,重新改为DWORD值,命名为Up-dateMode,把他的值改为0或1(每次改了都结束Explorer.exe进程再重启Explorer.exe进程),故障依旧。

        这就说明,这个问题和这个Up-dateMode的注册表键值没有关系。

        说明:以上文字中Up-dateMode是没有中间那一条横线的,因为本论坛不支持没有横线的Up-date这个字符,郁闷!

楼主:
update现在怎么又可以了,而刚才又不行?

楼主:
包括下面的修改注册表方法都不行: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NoSimpleNetIDList"=-

[HKEY_ 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Max Cached Icon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Update]
""UpdateMode""=hex:0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Update]
""UpdateMode""=hex:0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2\Control\Update]
""UpdateMode""=hex:01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DisableBkGndGroupPolicy"=dword:00000001

网友B:
详情看:http://www.sohowork.info/index.asp?id=14238

邮箱:sohowork@hotmail.com

楼主:
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其他人都说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楼主:
安装完SQL 2005之后,重启电脑后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刚安装完WinCC也没有这样的问题,重启电脑后就有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对于WinCC安装到底修改了那些系统的文件及注册表。我用Total Uninstall软件做了监控。改变非常之多,很难查出原因:

检测到更改

创建的文件夹: 248
删除的文件夹: 0
创建文件: 437
删除文件: 2
修改文件: 55
大小: 174.40 MB
注册表?????
[创建的键]: 13252
[删除的键]: 5
[创建的值]: 19421
[删除的值]: 71
[修改的值]: 651
大小: 3.19 MB

楼主:
        再自言自语说一下。

        针对这个问题,我专门咨询了西门子客服,得到的答复是:他以前听说过这样的问题,而目前他的电脑亦如此!他认为这个咚咚没什么关系,也没什么影响。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可能是WinCC内核的问题,更具体的他就不知道了。。。。。。

        笔者估计,这可能和WinCC的内核机制有关,因为WinCC自己要刷新,而更改Windows内核更方便,可能就是这样造成的。

网友A:
如果是Wincc内核造成,为何有些人没有这个情况呢?

楼主:
这个不就清楚了,郁闷中。。。。。。

楼主:
我新建了一个用户,采用新用户登录,故障现象依旧。这说明和用户登录设置没有关系。

我记得以前曾经对该问题作过这样的处理:采用XP安装光盘修复系统。得到的效果为:故障依旧。

楼主:
非常奇怪,我下午回复的怎么不见了呢?看来论坛还是有问题。

楼主:
看到了,回复这个回复贴以后就显示出来了。。。。。。。蒙了。。。

楼主:
        为了再次验证一下,我下午又从光盘启动系统安装盘,重新修复安装了一遍系统。(注意:不是在进入系统下运行安装光盘来升级安装系统。不过,我觉得两种方式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得到的结果是:故障依旧。

楼主:
        我在等第四位回复这个贴的朋友(第二位朋友是广告),我好结贴了。。。。。。每人10分。。。。。。怎么就等不到呢???

网友A:
特地使用虚拟机安装了XP SP3+Wincc V6.2 SP3+Step7 V5.4 ,也未发现如楼主的状况。在本本上安装XP SP2+Wincc6也未出现状况。

楼主:
哦,这倒是奇怪了,不懂。。。。。。

不管这个问题了,也不研究了。。。结贴了。。。

多谢yuanle还亲自安装WinCC来测试,多谢了。。。。。。

楼主:
奇怪哈,这个论坛不能给指定的某位给指定的分数,好像只有一个最佳回复。

楼主:
结贴了,可是看不见到底给谁了多少分,结贴的时候显示,但看帖子的时候不显示。

楼主:
对了,补充一下。我下载了两个占用空间不同大小的SQL 2005,下载了WinCC 6.2 SP2和SP3亚洲版。

我装过稍微小点的SQL 2005加WinCC 6.2 SP2亚洲版,出现故障。

我装过稍微大点的SQL 2005加WinCC 6.2 SP3亚洲版,依然出现故障。

网友C(2010-12-05):
我还没有安装过WINCC,不知道怎样用,也没有去下载,8月份的时候怪不得没有看到这个帖子,那时我正在蒙古的草原上看骑马放牧的。

网友D:
我在本本上连SQL2005都安装不上,更别谈安装WINCC6.2。安装SQL2005时老是出问题,重启的次数也比较多,我重装了好几次系统都安装不上。

网友E(2011-09-22):
也有同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