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刘志斌老师解惑?

楼主(2010-08-10):
三根同功率的加热管,星形接入电路中,是否要接中性线,为什么?如果运行中有一根损坏,对其它两根是否有影响?如果三根加热管功率不一样,星形接入电路中,是否要接中性线,为什么?请老师解惑,有理论推导最好。

网友A:
1、三根同功率的加热管,最好选额定电压380V的,三角接线,这样加热管的工作互不影响;

2、三根同功率的加热管,额定电压220V的,必须星形接线,而且必须接工作零线N ,才能做到加热管的工作互不影响;

3、这与我们的照明电路离不开零线N一样,原因是三根同功率的加热管的工作状态很不稳定、不对称!

网友B:
刘老师  反应好积极啊。

楼主:
刘老,220V星形接线为什么一定要接N,不接也可以工作,就是加热管经常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能给出星形接法,接N与不接N时,三根电热管上的电压计算吗?及工作时一根断路后其它两根上的电压计算?还有接N,能改为接地吗?谢谢!还请刘老进一步剖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20V星形接线为什么一定要接N,不接也可以工作,就是加热管经常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星点接零线,星点的电位就是零电位;

2、星点的电位是零电位,星点与火线之间的电压就是相电压220V;

3、星点不接零线或零线接触不良,星点的电位就不是零点位,这时星点的电位就会因某相阻抗小而与该相火线电位靠近,也就是说某相阻抗小时,其电压小于220V;

4、星点不接零线或零线接触不良,星点的电位就不是零点位,这时星点的电位就会因某相阻抗大而与该相火线电位远离,也就是说某相阻抗大时,其电压大于220V;

5、星点不接零线或零线接触不良,星点的电位就不是零点位,就是书上说的“零点飘逸”,零点电位总是向“相阻抗小”的那根火线“飘逸”靠近,相电压低于220V,或零点电位总是向“相阻抗大”的那根火线背向“飘逸”远离,相电压高于220V ;

6、所以不接零线或零线接触不良,会因加热管电阻不对称或工作不对称,其工作电压或高或低,导致加热管功率不均衡而经常坏!

网友C:
请问楼主的加热管是怎么损坏的?是电阻丝烧断还是石英外壳破裂?我厂的加热管使用多年从未损坏,也是星型连接,中性点不接地

楼主:
引用刘老回复:6、所以不接零线或零线接触不良,会因加热管电阻不对称或工作不对称,其工作电压或高或低,导致加热管功率不均衡而经常坏!

那么1、从理论上讲,是大功率的加热管容易坏,还是小功率的加热管容易坏(加热管耐压等级一样)?

        2、星形连接,如果有一根加热管坏(断路),线路不改动,则另外两根可以工作吗,电压分别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

1、从理论上讲,是大功率的加热管容易坏,还是小功率的加热管容易坏(加热管耐压等级一样)?

……

1、星点不接零线或零线接触不良,星点的电位就不是零点位,这时星点的电位就会因某相阻抗大而与该相火线电位远离,也就是说某相阻抗大时,其电压大于220V;

2、 某相阻抗大,即实际运行功率小的加热管,其工作电压大于220V,容易坏;

3、某相阻抗小,即实际运行功率大的加热管,其工作电压抵于220V,不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        2、星形连接,如果有一根加热管坏(断路),线路不改动,则另外两根可以工作吗,电压分别是多少?……

1、星形连接,如果有一根加热管坏(断路),线路不改动,则另外两根串联分压,某相阻抗大,电压大于220v,容易坏;

2、星形连接,如果有一根加热管坏(断路),线路不改动,则另外两根串联分压,某相阻抗小,电压小于220v,不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        2、星形连接,如果有一根加热管坏(断路),线路不改动,则另外两根可以工作吗,电压分别是多少?……

1、星形连接,如果有一根加热管坏(断路),线路不改动,则另外两根串联分压,某相阻抗大,电压大于220v,容易坏;

2、星形连接,如果有一根加热管坏(断路),线路不改动,则另外两根串联分压,某相阻抗小,电压小于220v,不容易坏;
你少用理论知识,你去把两条220V功率相同的电热管串接到380V中,看他会坏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去把两条220V功率相同的电热管串接到380V中,看他会坏不

1、如果两条220V功率相同的电热管串接到380V中,实际运行电阻、功率相同,不会烧;

2、如果两条220V功率相同的电热管串接到380V中,实际电阻、功率不相同,特别是相差比较大时,就会烧;

网友C:
楼主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功率相同的电热管虽然有一定的离散性,但差异不大,中性点漂移也不至于引起电热管烧毁,唯一一点就是使用温度过高,我厂的都没超过300度

楼主:
回宁波:石英外壳炸裂。

网友D:
有两个原因:

1、如果是新的电热管内部电热丝加工时间距不均匀,加电阻丝长度不够。发热量会很大,很多劣质品就这样!

2、四五年前的设备,发热管没换过,电热丝氧化也容易产生某一点阻值变大还会造成石英管融化这种故障。

星形连接发热元件没有中心线N,在断开一路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另两路的工作,两路电热丝平均下来在中心点的电压还没有220V,比实际的三相工作时电压还低发热达不到原来三相时发热功率,所以一般是不会再烧坏另两相电热管。除非另外的原因,比如电热丝氧化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回宁波:石英外壳炸裂。

看电阻丝烧断了没有,还有看你的使用温度,机台有无振动,那石英外壳很坚硬,一般情况下不会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功率相同的电热管虽然有一定的离散性,但差异不大,中性点漂移也不至于引起电热管烧毁,……

1、功率相同的电热管,加热中电阻不均衡的原因有二:

1)工艺制造的离散性;

2)加热时的温度、功率不均衡;

2、星点没有接零线N,造成电热管烧毁的原因可能是零点飘逸;

3、不是说星点没有接零线N,一定会零点飘逸,一定会烧!

网友E:
支持刘工,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

网友C:
那点理论谁都知道,频繁烧灯管和有无中性线有一定关系,但没必然关系。可能与灯管质量,使用温度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支持刘工,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

你理论知识高,请问220V 1KW的灯管,电压要升高到多少V才会烧毁?请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支持刘工,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

你理论知识高,请问220V 1KW的灯管,电压要升高到多少V才会烧毁?请教了

哈哈哈!宁波的精神可嘉!是要像刨根问底栏目组那样问到底!这里面是有深刻的道理的。

网友A:
引用宁波 的回复内容……请问220V 1KW的灯管,电压要升高到多少V才会烧毁?请教了

1、220V 1KW的灯管,电压要升高到多少V才会烧毁?

2、答案,不确定:

1)如果加额定电压,其寿命是一个区间若干年或者几个月,与质量有关系;

2)如果加10倍的额定电压, 其寿命也是一个区间,0.01秒~0.1秒或者更长或者更短;

3)如果加1.1倍的额定电压,,可能寿命是几个小时或者更长或者更短;

3、不过宁波可能有确切的答案,大家等待你的回复!

网友C:
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

理论指导实践,请你们高师傅推出理论知识啊。

3)如果加1.1倍的额定电压,,可能寿命是几个小时或者更长或者更短

要提醒你一点,合格的电器在1.1倍额定电压下都可以长期工作,不可能像你说的几个小时就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合格的电器在1.1倍额定电压下都可以长期工作,不可能像你说的几个小时就坏了

1、“合格的电器在1.1倍额定电压下都可以长期工作,不可能像你说的几个小时就坏了”。

2、长期不是无期吧!那你说说,合格的电器在1.1倍额定电压下都可以长期工作,是多少时间?

3、“就这么点知识”,况且是自己提出的问题,不能没有确定答案吧!?

网友C:
长期不是无期吧!?????????????????

你看过哪电器能无期限的工作?不要钻牛角尖了。没兴趣与你争。

还是请东方先生来说说吧

网友D:
缺少实践的理论往往会用错地方,得出的结论牛头不对马嘴。很多情况下设计理论与维修理论相互有着质的改变。

设计的思想元件的完整度。维修的思想元件的缺损度。思考的方向完全是相反的。

设计以理论为基础得到实践经验完整。维修以实践经验引用理论恢复设计的完整实践。

在于维修的角度上引用的方式不同引出的矛盾,宁波一以实践为基础的引用。刘先生另以理论为基础的引用。考虑方向的不同导致认识不同。最终结果是什么样现象造成爆管。还要楼主得出结论!到底是机械物理造成的还是电气物理造成的引用,结论是爆管!没有N线偏置电压可能的原因。但是相同功率220V发热元件在380v串联的情况下,没其他原因情况下是达不到原220V电压发热量的。就像用两个灯泡串联校火灯测量380V电源相同的原理!

楼主:
回复欣欣向荣:完整加热管是穿入不锈钢管的,不锈钢管焊接在直接大约400的滚筒上的,滚筒里面装导热油,加热管与其它相关物理量相对静止,加热管与不锈钢管之间间隙大于它们的热膨胀量。因为要接中性线,还要在滚筒中心轴上加滑环,考虑到麻烦就没加,也就没接中性线。加热管就经常坏。

还有一台也是这样的加热设备,原厂来的时候就中性线接好的,加热管没坏过,因为两台设备的加热管不是一个厂生产的,两台设备一个接中性线一个没接,所以两个变量难以确定到底是加热管质量不好,还是接线不好。

网友D:
看情况应该是加热管导热不良过热造成断丝,离心率或震动造成加热电阻丝跟着旋转时变形造成阻值变化零点偏移烧断。最大可能加热管与不锈钢管有间隙造成的导热不良,就像电水壶没水干烧烧断加热器。注意下另台设备导热管的安装情况做下比较。

可做如下改进:1、加热管与不锈钢管之间加导热层使之很好的导热,还可以旋转时减少震动减少变形。2、最好加零线不产生零点漂移延长加热管寿命也有好处。

楼主:
滚筒转速很低,离心率震动可以忽略不计。怎样控制电热管与不锈钢管之间的间隙呢,我认为比较难,温度不一样,膨胀量不一样。无法保证电热管与不锈钢管均匀导热,除加可流动物质,但加了可流动物质,滚筒旋转时,又会流出不锈钢管。

网友D:
另台设备加热管也是如此安装吗,一样的话只能从电阻丝方面动脑筋了,加长电阻丝往往是一小段保证发热容量而不会烧断电阻丝,这要与生产厂家协商减低平均单位面积发热量,但要与设备所控温度相匹配,能够达到相关要求,就能使之不容易使发热温度过高烧坏电阻丝。

找下1974版的电工手册里面有完全的计算估算公式。有的生产商偷工减料使用不恰当长度或材料降低使用寿命,往往就是一虎口的长度,降低了使用寿命。

网友D:
注意下供电电压有时电压高,再加偷工减料寿命会非常的短,还有设计过程中的缺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看过哪电器能无期限的工作?不要钻牛角尖了。……

1、不能无期限的工作,那期限是多少?

2、“就这么点知识”,为什么就不说出来呢?

3、看来宁波提出了一个连自己也回答不出来的问题;

4、“就这么点知识”,还提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问网友!

楼主:
电压上升10%时,对电热管寿命大概减少70%,电压下降10%,寿命大概上升33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情况应该是加热管导热不良过热造成断丝,离心率或震动造成加热电阻丝跟着旋转时变形造成阻值变化零点偏移烧断。……

1、这个问题分析的有道理,就是由于工作状态不均衡,阻值变化,零点偏移,烧断;

2、如果有零线,“工作状态不均衡,阻值变化”变化时,其工作电压不变,还是220V,就不会有加剧烧毁的结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长期不是无期吧!?????????????????

你看过哪电器能无期限的工作?不要钻牛角尖了。没兴趣与你争。

还是请东方先生来说说吧

看到大家还在讨论。对电热管没有研究,向大家学习。讲一个相似问题,不知有没有启发?如果是白炽灯怎么样?

XW:请问220V 的灯泡,电压要升高到多少V才会烧毁?

东方:这是灯泡的电压和寿命的关系。可以准确的讲,寿命与电压的关系:    t / to=(u / uo)^ —14    这是个自然界存在的罕见的14次方的规律。

XW:比较常的是几次方?

东方:比如,电阻的电压和电流成正比,欧姆定律,点电荷之间的作用力与这两个电荷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库仑定律;风力发电的功率和风速的立方成正比关系,黑体的辐射本领与温度的4次方成正比,叫斯特藩-玻尔兹曼定律……但在白炽灯这里,却存在大量高次方的规律。

XW:还有更高的次方吗?

东方:有啊!如寿命与温度的关系:t/to =(T/To)^—40

XW:宁波先生主要关心电压。

东方:只要记住,电压上升5% ,寿命缩短一半就可以了。

XW:不是上升到多少V会烧毁,而是寿命缩短。那么发热管呢、

东方:都是金属,应该有类似的规律。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

XW;那你问我呀,给你一张图:高温电炉温度和寿命的关系。

东方:很好啊!to=1000小时,t=10000小时;

                  温度To=1800摄氏度    T=1700摄氏度

                  代入公式   t/to =(T/To)^K求得:

                  K=—40.28

XW:果然和白炽灯差不多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理论知识高,请问220V 1KW的灯管,电压要升高到多少V才会烧毁?请教了

1、虽然东方看重宁波,但是东方还是没能回答宁波提出的问题;

2、因为“人向理不向”,“多少V”本无法确定,是个没有准确答案的问题!

网友F:
楼主是“请刘志斌老师解惑”,东方只能点到为止。
XW:现在是刘志斌要你回答。
东方:那行。回答什么问题呢?
XW:请问220V 1KW的灯管,电压要升高到多少V才会烧毁?
东方:电热管国家标准,温度600℃,寿命≥3000小时。如果电压升高5%,可以使用1500小时;升高10%,可以用750小时。电压升高一倍,只能用10多分钟。当然这时的温度大大超过600℃。
宁波:我厂的都没超过300度。
东方:那就好办。按公式计算:
t=to ×(T/To)^—40 = 3.29×10∧15 小时=3.76×10∧11年
XW:哇塞!这么长的时间,几乎不会坏了。加上10% 的电压呢?
东方:是9.4×10∧10年
XW:还是几乎不坏呀!不接中性线呢?
东方:也没事儿。
宁波:我厂的加热管使用多年从未损坏。也是星型连接,中性点不接地。
刘志斌:(难怪)东方看重宁波。牛人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电热管国家标准,温度600℃,寿命≥3000小时。……

1、那是标准,与现在讨论的主题无关,我们讨论的是宁波手里的“220V 1KW”的灯管;

2、根据经验,即就是说的“标准”,也一定要考证一番!

网友F:
如果说灯管就更简单。220V 1KW的灯管,一般是碘钨灯管:

规格:
1.功率: 150W、300W、500W、800w,1000W、1500W
2.电源:220V、110V
3.外形:直管式. 寿命:2000小时。

XW:现在是刘志斌刨根问底了,220V 1KW的灯管,电压要升高到多少V才会烧毁?

东方:不已经告诉他了:220V 1KW的灯管,电压如果是220V,2000小时才会烧毁。高于220V时,就用  t = toX(u / uo)^ —14   计算好了。

XW:那升高到多少V才会烧毁?

东方:升高到380V才会烧毁。

XW;啊?直接接在380V上面?

东方:刘志斌要问嘛,怎么办?即使这样,也要将近1小时才会烧毁。而且这1小时,是异常光辉灿烂的1小时!刘志斌的灯管从来没有这么亮过呀!

网友B:
又开始吵了,老刘老师就好这口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F:

……220V 1KW的灯管,电压如果是220V,2000小时才会烧毁。高于220V时,就用  t = toX(u / uo)^ —14   计算好了。……

1、用公式计算,只有东方说得出口,别的人包括宁波也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

2、再说了,“220V 1KW的灯管”加多少电压会烧毁的计算公式肯定是谎言,因为它不可能用公式计算;

3、就说这“220V 1KW的灯管”也是不确定,因为东方不知道这个灯管怎么工作的,是什么型号,哪个厂家生产的,使用了多长时间,包括这个灯管现在在哪儿东方也不知道,还是请宁波告诉东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用公式计算,只有东方说得出口,别的人包括宁波也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

2、再说了,“220V 1KW的灯管”加多少电压会烧毁的计算公式肯定是谎言,因为它不可能用公式计算;

3、就说这“220V 1KW的灯管”也是不确定,因为东方不知道这个灯管怎么工作的,是什么型号,哪个厂家生产的,使用了多长时间,包括这个灯管现在在哪儿东方也不知道,还是请宁波告诉东方;

1、用公式计算,是专家讲的,不仅是东方说的。别人都同意,刘志斌之类反对派例外。

2、说“XXXX肯定是谎言”是刘志斌的习惯,所有他不懂的东西他都说是谎言。要把“谎言”改成“刘志斌不懂”这句话才通顺。

XW:我来改:“220V 1KW的灯管”加多少电压会烧毁的计算公式肯定刘志斌不懂,因为他不可能知道用公式计算。

3、“这个灯管现在在哪儿东方也不知道,还是请宁波告诉东方。”这还要问吗?八成是在“宁波”那儿呀!但这有什么关系?计算公式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用公式计算,是专家讲的,不仅是东方说的。……

1、任何公式的计算,都是针对确定条件、确定目标参数、局限性的计算,不可能有哪位专家讲出“220V 1KW的灯管”加多少电压会烧毁的计算公式;

2、“用公式计算,是专家讲的”,肯定是谎言;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计算公式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

1、过去说毛主席的话是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

2、还真没听过那个计算公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特别是“220V 1KW的灯管”加多少电压会烧毁的计算公式,那就更是不着边际的谎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又开始吵了,老刘老师就好这口子。

大家不愿意看吵嘴,那就不用吵吧。

XW:刘志斌说、“用公式计算,是专家讲的”,肯定是谎言;

东方:把“谎言”翻译成“刘志斌不懂”就好了。

XW:、“用公式计算,是专家讲的”,肯定“刘志斌不懂”;

东方:那就没有办法啦。

网友G:
东方:刘志斌要问嘛,怎么办?即使这样,也要将近1小时才会烧毁。而且这1小时,是异常光辉灿烂的1小时!刘志斌的灯管从来没有这么亮过呀!
呵呵好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用公式计算,是专家讲的”,肯定“刘志斌不懂”;……

1、要“刘志斌不懂”,说出了东方的心里话,还有一句不好意思自己说的,我替东方说,“东方懂”;

2、但是“用公式计算,是专家讲的”,肯定是东方不懂,因为“220V 1KW的灯管”加多少电压会烧毁的计算公式本不存在,专家也不存在,这就是谎言的本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东方:刘志斌要问嘛,怎么办?……呵呵好玩!

1、看到了吧!东方的“诱导性发言”真起作用!

2、明明是东方回答宁波的问题,变成了回答我的问题,我什么时候问过“‘220V 1KW的灯管’加多少电压会烧毁”?

3、大家请看2010-08-18 11:17:12 18楼 宁波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宁波一以实践为基础的引用。刘先生另以理论为基础的引用。

XW:不对呀!刘先生是什么理论呀?他是在反对理论!

刘志斌:加多少电压会烧毁的计算公式本不存在,专家也不存在,这就是“刘志斌不懂”的本质; (谎言已经改成“刘志斌不懂”了)

东方:矛盾着的双方各向自己的对方转化。

XW: 樱桃花开 的回复内容也有意思,只要大家高兴,刘志斌的作用也就体现啦!

网友H:
我看是不是要加个条件:

220V 1KW的灯管要在1秒内烧毁,最低要多少电压?

不知这有没有公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说灯管就更简单。220V 1KW的灯管,一般是碘钨灯管:规格:1.功率: 150W、300W、500W、800w,1000W,1500W; 2.电源:220V、110V 3.外形:直管式; 寿命:2000小时。……220V 1KW的灯管,电压如果是220V,2000小时才会烧毁。高于220V时,就用 t = toX(u / uo)^ —14 计算好了。…380V…也要将近1小时才会烧毁。而且这1小时,是异常光辉灿烂的1小时……

1、宁波问“你理论知识高,请问220V 1KW的灯管,电压要升高到多少V才会烧毁?请教了 ”;

2、很显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烧毁的因数不只是电压,从数学的角度看是个多元的未知函数,不可能有计算公式,更没有什么专家随便去研究一个220V 1KW的未知灯管”;

网友A:
3、东方用的公式是“专家”在特定时间、特定对象对碘钨灯的寿命及其工作电压研究的经验公式;

4、所有参数都是以特定时间、特定实验、特定条件、特定对象研究得出的结果,不具有普遍意义,更不能用于任何其它对象的准确计算;

5、不信,给220v碘钨灯加380v电压,看看是多少时间烧毁?是1小时吗?答案能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只要大家高兴,刘志斌的作用也就体现啦!

1、这句话也是东方的心里话,来论坛取乐于别人是其辩论的目的之一;

2、东方常常用谎言愚弄、混淆视听,使大家一时辨不清正确的论点,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而后快;

3、东方有时实在没有理可强辩时,就来几句羞辱辩论对方的话,自觉自美,得意忘形!

网友F:
说刘志斌的灯管大放异彩又不是羞辱刘志斌,不要生气嘛!

东方:现在有办法让刘志斌挽回名誉!

yzzcp :我看是不是要加个条件:

220V 1KW的灯管要在1秒内烧毁,最低要多少电压?

不知这有没有公式?

东方:肯定是好算的啦,有公式嘛。

XW:那谁会算呢?

东方:专家肯定是会的啦!

XW:但是刘志斌说“专家也不存在”。

东方:干脆,把这个问题留给刘志斌,只要刘志斌算出来,我们就尊他为专家,岂不美哉!

XW:请刘志斌老师解惑?这下子是刘志斌“自觉自美,得意忘形了”!

楼主:
东方的公式,电工培训教材是有的(江苏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组织编写),关于白炽灯电压与使用寿命,如:受电电压(U1)、额定电压(U),实际使用时间(T1)、额定使用时间(T);当U1=1.1U时,T1=0.3T,当U1=1.05U时,T1=0.55T,当U1=0.9U时,T1=3.6T;就是U的-14次方关系,也就对应发热量的关系,上述是针对白炽灯的;但白炽灯的电阻显然与电加热管不同,我认为公式不适合电加热管,还应加入电阻的变量。

网友F:
人间自有公道在.

谢谢凡心无痕找到出处。还东方一个清白。

XW:那不是刘志斌说的“谎言愚弄、混淆视听”?

东方:不是的啦!

XW:为什么刘志斌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东方:刘志斌习惯一:不接受新思想,不学习新事物。这样就有许多不懂。

           刘志斌习惯二:把刘志斌不懂归结为“谎言”。这样他就“自觉自美,得意忘形”。

XW:凡心无痕认为上述是针对白炽灯的;但白炽灯的电阻显然与电加热管不同。

东方:是的,34楼东方讲的就是白炽灯,但有参考价值。那张图是电热器,和电热管更接近。但和白炽灯可能有所不同,

XW;相差有多大?

东方:34楼已经有了:

          白炽灯寿命和温度关系:                 t/to =(T/To)^—40
          高温电炉寿命和温度关系:             t/to =(T/To)^—40 .28

XW:和温度的关系很大呀!

东方:宁波说“就是使用温度过高,我厂的都没超过300度 ”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较好的控制温度,就能做到“加热管使用多年从未损坏。也是星型连接,中性点不接地。 ”

刘志斌:谎言。

如云:刘老师  反应好积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人间自有公道在.

谢谢凡心无痕找到出处。还东方一个清白。

………

1、东方的清白应该是,“220V 1KW的灯管多少电压可以烧毁”的计算公式;

2、东方有这个公式吗?有这个专家吗?

3、如果不是“220V 1KW的灯管多少电压可以烧毁”的计算公式,那计算公式、专家多的是;

4、由此看来,东方“220V 1KW的灯管多少电压可以烧毁”的计算公式是没有的,专家也是没有的,如果有那就是东方自己;

楼主:
恐怕是没人知道“220V 1KW的灯管多少电压可以烧毁”的计算公式,因为压根就没有这样的公式。这个问题就好象是:一只骆驼背多少斤东西会累死”,答案是无穷多组。要我说可以是1V,也可以是10000V。当是1V时,10000年可以烧毁,是时间的长期积累;当是10000V时,0.01秒可以烧毁,是能量的瞬间积累;(数据瞎编的,目的是为了说一个“理”字),前者的烧毁是滴水穿石,后者的烧毁是当场毕命。

网友I:
书生‘误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缺少实践的理论往往会用错地方,得出的结论牛头不对马嘴。很多情况下设计理论与维修理论相互有着质的改变。

……

1、现在我们不说“220V 1KW的灯管,电压要升高到多少V才会烧毁?”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个错题目;

2、下来我们说说东方的谎言:

1)东方贴出了一个公式,说这个公式是计算碘钨灯寿命的公式;

2)首先这个公式是个经验公式,不能用来对这个产品的不同批次、其他型号进行精确计算;

3)用这个公式计算的准确度有多少呢?看看东方的计算结果就明白了:

     “220V 1KW的灯管,电压如果是220V,2000小时才会烧毁。高于220V时,就用 t = toX(u / uo)^ —14 计算好了。 …升高到380V才会烧毁。… 即使这样,也要将近1小时才会烧毁。”

4)大家取一个 220V 1KW的灯管加380v,1小时才会烧毁吗?!坚持1分钟就很了不起!!!

3、正如欣欣向荣所说:

      “ 缺少实践的理论往往会用错地方,得出的结论牛头不对马嘴。很多情况下设计理论与维修理论相互有着质的改变。”

4、实验公式,不仅仅是一个公式,还应该有这个公式参数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东方用错了地方;

5、得到的笑话就是:“220V 1KW的灯管加380v,1小时才会烧毁”!!!

网友F:
东方:电压如果是220V2000小时才会烧毁。高于220V时,就用 t = toXu / uo^ —14 计算好了。

网友A:
1、“220V,2000小时才会烧毁。…升高到380V才会烧毁。… 即使这样,也要将近1小时才会烧毁”,天大的笑话!专家计算出来的笑话!东方发明的新事物!东方倡导的新思想!

2、大家都来看东方新事物!大家都来学东方倡导的新思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来看东方新事物!大家都来学东方倡导的新思想!
东方:电压如果是220V,2000小时才会烧毁。高于220V时,就用 t = toX(u / uo)^ —14 计算好了。
凡心无痕:东方的公式,电工培训教材是有的(江苏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组织编写),关于白炽灯电压与使用寿命,就是U的-14次方关系,
刘志斌:用这个公式计算的准确度有多少呢?
东方:有足够的准确度。主要是你怎么用这个公式?灯管寿命2000小时,是一个统计平均值,不能要求分秒不差。就像人的寿命,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1.8岁,也不是每人一模一样。
刘志斌:这只是特定时间、特定实验、特定条件、对特定对象的人研究得出的结果,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能用来对不同批次的人进行精确计算;
XW:按刘志斌的意见,必须一到71岁零292天就寿终正寝才行。不然的话,刘志斌就会说这是谎言。那么t = toX(u / uo)^ —14公式应怎么用?
东方: 电子器件的可靠性是重要指标,一般用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表示,整机的MTBF是由各个元件的寿命决定的,所以各种因素对寿命的影响就很重要。提高可靠性的常用方法是降额使用,但也不能像刘志斌那样无的放矢。这时就要有理论指导。
XW:比如楼道白炽灯经常烧坏,怎么办?
东方:这个问题提得好!普通白炽灯泡寿命一般是 1000小时,晚上电压较高,如果上升10%,寿命就只有250小时。可能一个月左右就要换新,麻烦的很啦!
XW:如果我要求一年换一次行不行?
东方:行啊!只要令t/to =12即可,不难算出u/uo =0.837 u=200V
XW:啊!只要降这么点电压就行了。
东方:这就是理论的威力,不管刘志斌怎样反对,理论还是在指导实践。
艺海无涯:支持刘工,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
东方:怎么看着总有点别扭呀!敬爱的刘工在和理论对着干呢!
XW:不知道刘工认为200V的灯泡在同等条件下能用1年对不对呀?
刘志斌:那要等1年后才能知道。
XW:差距是不是就在这里,理论是有预见性的。简单的一次运算抵得上刘志斌的1年!
东方:有人用两个同样的灯泡串联起来,用在同样的地方,算一下能用多长时间?
XW:刘志斌会算吗?
刘志斌:答案,不确定:如果加1.1倍的额定电压,,可能寿命是几个小时或者更长或者更短;
XW:等于没说呀!那我来试试看吧:
t = toX(u / uo)^ -14=250×0.5∧-14=4096000小时=467年
东方:这么长的时间啊!请问刘志斌怎么判断呀?
刘志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XW:干什么、
刘志斌:看一看东方的公式究竟对不对?
东方:忘了平均寿命71.8岁了。一个公式抵得上刘志斌的500年呀!

网友F:
刘志斌咋不来啦?他光是宣传“大家都来看东方新事物!大家都来学东方倡导的新思想!”他还有一道请教题没有做呢!

yzzcp :220V 1KW的灯管要在1秒内烧毁,最低要多少电压?

XW:报告东方,刘志斌跑到“怎么解析、应用好“电工公式”? ”那儿去了。

东方:这里是“请刘志斌老师解惑”怎么把自己的地盘给丢了?

XW:刘志斌刚刚晋升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之首,可不要失信于武林吆!

楼主: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是我根据积分来判断的,或许还有许多潜在水下的高手。高手门快浮出水面吧,或许你的到来,“武林座次”就要重新改写了。

网友C:
最近半个月在忙,没时间来看看了,没想到我的一个问题引出这么大的争论。我问的也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其实电热元件的寿命跟使用环境,特别是温度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