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速度与旋转电机转速之间的转换

楼主(2010-08-10):
各位大侠好,小弟最近调试永磁同步直线电机,不知道直线电机的运行速度如何与转速联系起来。

以前是搞旋转电机的。例如,直线电机的极距是60mm,极对数为1,旋转速度为300r/min,计算的运行速度为18m/min吗?

通过实际测量,运行速度只有9m/min左右,如有表述不清楚,希望各位大侠见谅和赐教。

网友A:
直线电机走直线位移,速度=2×极距×同步频率

如果用旋转电机做对比,300rpm的一对极旋转电机,同步频率为5Hz,对应极距为60mm的直线电机,则速度为2×60×5=0.6m/s=36m/min.

楼主:
谢谢波恩大侠的指点。

网友B:
直线电机,何来300rpm这样的数据?

楼主:
300rpm是拿旋转电机和直线电机速度作对比的

网友C:
实在忍不住问一句,极距60mm极对距120mm的直线电机,一片永磁体6厘米宽?!这样大面积的派啥用场啊,楼主能不能给科普科普。

网友D(2017-11-10):
请问是用什么驱动器驱动的永磁同步直线电机?如何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