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压缩空气流量用什么流量计比较好,

楼主(2010-08-10):
如题,要求精度不是特别高,

网友A:
精度不高用普通电磁流量计就可以了吧

楼主:
电磁流量计那些牌子的好些呢? 能达到多少精度啊?

网友B:
楼主是要测瞬时量还是累积量呢?流量大还是小呢?如果瞬时量那差压流量计就可以了,如果流量一般,那差压、浮子、容积很多都可以,如果流量很大的话,那就用涡轮

网友B:
我个人使用过的E+H就很不错,据说横河和上海光华也不错。没用过。但是你测量的压力和流速高么?

网友C:
拜托不懂的人不要一味的推销产品,看清楚再说,你用电磁流量计测量压缩空气?不负责任的人越来越多了,可以考虑涡街压差等等

楼主:
2寸管,3寸管, 压力2.5到3公斤左右

网友D:
俄觉得,测压缩空气,皮托管差压流量计,最为经济可靠

网友E:
普通的孔板流量计即可,不过要做好引压管的排污和排凝工作。

楼主:
孔板的我们用过常州双环的,好像还不错。  皮托管式个什么意思? 原理和椎管一样吗??

网友F:
流量计大致多少钱?我们公司75KW 1MPa空压机用 QQ475761006 精度要求不高但要求耐用 价格不能太贵 领导不舍得花钱 扣门

网友G:
皮托管,和孔板咧,这巴那巴咧,等等一样,都是差压节流件

网友G:
俄,不卖流量计

俄只卖中国目前最好流量用差压表

之所以喊叫“目前最好”

一是咱的表计,自诊断、自校准、无零漂,稳日塔咧~~~~

二是咱的表计,准确度高,  例如,国标0.05级(满度)、0.02级(满度),咱轻松就能干出来;

        再例如, 超国标赛国标的,0.2%(读数)、0.1%(读数),咱还能干出来;

三是咱的表计,能分段拟合校正流量系数,就是说如果实流标定的话,咱连节流件的加工缺陷,一笼给它补偿咧~~~

咱不怕要求高,谁要求高咧,咱干活才能有点搞眼,有点乐趣~~~~~~~~

谁要是有意,建个风洞咧,开发高准流量标校装置咧,,,可以来寻俺合作一把

029-85398206    狸狫怪

网友H:
请问2楼的,缩空气流量也可能用电磁?压缩空气如果流速比较快还是用V锥比较合适

网友I:
卖流量计的什么也不懂啊?

网友J:
用涡街流量计,需要测量精度高的,用带温度压力补偿的。

网友K:
本来不想发言,可看到现在的”砖家“太多,,要做好销售,首先要懂技术,要给别人当好参谋,只片面强调自己的产品最好!不学无术,结果害人害己!!!!恕本人见识短浅,电磁流量计能测气体吗??本人认为,涡街和孔板可以考虑的实惠选择!

网友L:
涡轮流量计也可以测量压缩空气

网友M:
其实方法很多种:首先要清楚测量原理,电磁流量计肯定不能测量压缩空气。被排除在外因为压缩空气是非导电介质。

1。差压法是最常用的一种测量气体流量的一种方法。孔板及文丘里是节流装置,流量流过节流装置前后产生差压。因为气体热膨胀性能比较明显,所以一般还要做压力及温度补偿,通过积算器统一到标准状态下的体积流量(相同质量的同一气体,不同压力,不同温度下气体的体积是不同的)。

2。涡街也是种很好的测量气体流量的方法。

3。科氏力质量流量计:当然这个是测量流量中的宝马级别的,测量精度高,几乎不受介质物理特性的影响,唯一的缺点是价格非常高,所以只在这一提,不建议在这种场合使用,一般用在计量交接,非常重要的流量测量场合。

4 。还有一个最近几年才得以大力发展的热氏气体质量流量计,非常适合测量压缩空气。已经在很多场合使用。大家知道,质量是物质固有的属性,所以测量质量是最理想的。

网友N:
假如流速超过4m/s最好使用涡街

网友O:
看回复太有味了,19楼还真是明白人,17楼也不错。电磁流量计买回家能测空气就活见鬼了

网友P:
流量仪表的种类很多,常用流量计根据测量原理的不同,分为:
节流装置(孔板、喷嘴等)
金属转子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
涡街流量计
质量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
椭圆齿轮流量计

流量计选型须知
流量计的选型时,受到介质、工况温度、压力、安装条件、测量精度要求、价格因素等条件的制约
因此,必须要求用户提供选型所必需的工艺的、设备的条件、要求和用户的资金承受能力,才能选出满足用户需要的高性能/价格比的流量计
流量计的选型要求提供的工艺和设备条件
管道口径;管道材质;安装连接方式(法兰连接、罗纹连接);连接件压力等级;
工况压力、工况温度;允许压力损失;
工况条件或标准条件(对气体流量而言)下的最大流量、常用流量、最小流量;
工况条件下介质的密度、运动粘度、腐蚀特性。
测量精度要求;环境防爆等级;防爆形式要求;流量计信号制式、电源形式等

流量计使用须知
不管那一种形式的流量计,要使其测量精度达到流量计本身的设计精度,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流量计的口径应根据工艺所需要的流量的测量范围,查流量计生产厂家的口径/流量数据表或通过计算选择,而不是根据所连接管道的口径决定
*流量计安装时必须满足按流量计口径的前10d,后5d的直管段要求
*流体流经流量计时必须是满管流,且具有一定的动流特性,流速不低于0.5米/秒

流量计类型选择注意事项
不同的流量计适用于不同的流体
电磁流量计不能用于低电导率和不导电介质
超声波流量计不能用于挥发性介质
节流装置及浮子流量计不适用于高粘度介质
椭圆齿轮流量计则对粘度有一定要求,且不能含有杂质
金属转子流量计测量含杂质的流体时必须加装过滤器才能使用;而含磁性杂质时则不能选用

各种流量计的测量精度
节流装置:1.0~2.0级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1.0级、1.5级、2.5级
椭圆齿轮流量计:0.2、0.5级
电磁流量计:0.2、0.5级
涡街流量计:1.0级
超声波流量计:0.5级
质量流量计:0.5级,精度最高可达0.1级

网友Q:
学习了 流量计方面做得很少

网友R:
好的东西,选型,有说服力,推广推广也行嘛,但不要去误导别人,很多都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N:
假如流速大于4米/s,使用涡街最好,假如精密测量选用孔板也是可以的,但是变送器选用稳压补偿才可以。。

网友S:
呵呵  大家真是意见多多啊 其实对于压缩空气 用的最多的还是传统的差压式的  仅供参考哦

网友T:
测压缩空气,要看你用到怎样的现场,且现场用气情况是怎样的。是设备气动阀用气,还是其它比如吹瓶。。。。,不同情况选表不一定相同,还有现场的安装条件,(如果安装现场振动源大,涡街就不合适。)然后根据流量计的计量特点来选表。

网友U:
想要求稳呢,最好用传统的差压式仪表,但是需要配温压补偿,使用比较麻烦;

想要求方便呢,那就用热式吧,测质量流量的,而且小流量敏感不怕振动哦,但是精度不会很高,一般1级左右;

涡街也可以,但是不可以有振动,不能测脉动流,有最小流速限制,嘻嘻。。。

不过,电磁流量计测气体,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呢。。。建议由砖家可以给解释下工作原理。。。也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V(2014-03-05):
用电磁流量计  你开玩笑呢吧     压缩空气有电导率么

网友W:
如果流量大小变化不大,可以考虑差压式的测量方法,比如孔板,文丘里,威力巴等。如果流量大小变化大,那么就要考虑到小流量时的测量精度,这时需要选择涡街流量计或者其它流量和信号成正比的仪表,可以选用高级的质量流量计,热质量流量计等,特别是有改造后退下来的这些仪表没有办法用到其他地方。

网友X:
楼上回答的不错,我们也有用孔板的。

网友Y:
第一次听说测空气流量,用电磁的,想要推销做的好就要学点技术。不要害人害己

网友Z(2014-07-23):
我们这都用旋进流量计,还不错

网友AA:
用涡街吧,要求准确的话加个温补和压补。以前我们用的就是涡街。价额2000左右,便宜。不过是国产的,进口的就不止这个价了!

网友AB:
孔板 文丘里  喷嘴 用差压变送器 来测量。。。楼上的比较专业 膜拜~~

网友AC(2014-09-28):
呵呵 看到回复用电磁流量计测压缩空气确实笑喷了, 其实个人觉得用涡街和孔板最好。如果是管道比较大,可以考虑用热质式流量计。

网友AD:
引用 网友C:
拜托不懂的人不要一味的推销产品,看清楚再说,你用电磁流...

 是啊我一看就吓坏我了!还是用孔板算了吧。

网友AE(2016-11-11):
用HKTMF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无需温压补偿就可以直接测出标况流量和质量流量,抗震动

网友AF:
应该不错的东西,,谢谢。。

网友AG(2017-03-13):
管道口径小于200,可以用涡街流量计。一体化温压补偿,既可以测量工况流量也可以测量标况流量。也可以用旋进旋涡流量计,抗干扰和防震方面,效果不错。如果管道口径较大,可以采用插入式热式质量流量计。方便安装。量程比范围大。

网友AG:
DN25-DN200之间的管道,用涡街流量计。

网友AH(2017-07-16):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高用普通电磁流量计就可以了吧

 测量压缩空气用电磁???我也是醉了,不懂就不要乱回答好吧!

网友Z:
电磁流量计是不行的,压缩空气正常情况不会导电怎么测,除非水分很重,但是那误差是灰常灰常大的,直接用不成,个人经验做好用涡街的,市场上牌子也很多,我用过ABB的,E+H的都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