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松下伺服问题,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0-08-10):
最近遇到松下贴片机,其中伺服驱动器为PANADAC321

现象:开机时,电机就会转动大约60度,而后出现ST报警,意思电机编码器及连线有问题,检查确认电机,电机编码器及连线均正常。用示波器检测输出UVW三相信号波形与正常的输出UVW相比,其中UV两相波形刚好相反。调换UV后,接上电机,开机,驱动器无报警,电机小幅振荡。

楼主:
备注:换上新的驱动器,故障消失

网友A:
驱动器故障,惠州市技高科技销售,维修松下伺服驱动器,大小问题100%修好,维修电话---13556213286

网友B:
备注:换上新的驱动器,故障消失

是否确认过,两个驱动器内的参数一致?"开机,驱动器无报警,电机小幅振荡。"有可能是增益相关参数造成的.

楼主:
两驱动器内参数是否一致,不清楚。很老的松下驱动器,参数调节不是很直观,只有LOOP调节电位器,STAB调节电位器和ZERO补偿值调节电位器。总感觉好像驱动器的电角度变了。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2011-05-24):
能否发个波形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