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8-11-工控擂台-电脑病毒会感染PLC吗?将来呢?

楼主(2010-08-11):
        使用感染病毒的电脑给PLC下载程序会感染PLC吗?越来越猖狂的病毒将来会不会施虐自动化系统呢?请大家各自发表高见吧!

        本周末结贴,三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5MP、15MP、10MP!

网友A:
应该不会吧,谁要是能搞个这病毒,不赚大发啦啊

网友B:
不会的,病毒在工业PLC上没有生存,因为抄做系统部一样,

网友C:
PLC自然是不会的,上位机有可能奥

网友D:
病毒是随着利益而生的。

先说点题外话,目前还使用Windows2000系统的,估计裸奔也没有问题,原因无它,2000的用户太少,病毒只对有利益的群体才感兴趣。

PLC目前的系统太过于凌乱,病毒就算到了PLC系统中也发作不了,病毒滋生也需要环境的。至于会不会发生PLC中毒现象,这完全也是可能的,比如品牌之间的斗争发生的话。

网友E:
1、理论上是程序就会有病毒,只是PLC病毒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应该不会有人去研究。

2、引自ye_w兄:PLC系统过于凌乱,研发PLC病毒的成本又过高,除非有品牌之间的竞争而研发

3、虽说PLC不容易有病毒,但是电脑的病毒入侵可以引起网络通讯阻塞;这样也间接影响到PLC的正常运行。

将来:如果PLC系统得到统一,PLC病毒肯定会出现,而相应的PLC杀软也会出现,并且会有比较大的市场。

网友F:
我来聊聊这方面的看法:

1、截至目前来说,还没有任何报道或者案例说电脑病毒可以感染PLC。

2、电脑病毒是基于一定的操作系统的,例如Windows NT/Windows 2000/Windows XP/Linux,离开了固定的操作系统,病毒可能就无法运行。因为病毒也是程序,需要合适的软硬件环境才能传播病发作。这就是早期的操作系统或者Linux等操作系统病毒相对较少的原因。

3、对于黑客来说,编写病毒程序是以基于爱好、体现自我价值、盈利为目的的,而且后者的情况居多。如果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写PLC病毒,相信绝大多数的黑客都不会愿意————盈利不多。当然也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4、PLC的CPU其实就是一个加强版/改进型的单片机或者说功能很强大的单片机。而对于单片机病毒俩来说,目前还具有很多技术难题————目前也仍然没有在单片机上传播的病毒。每种单片机的操作系统可能都不一样的,一种病毒很难适合于多种不同类型不同系统的单片机。

5、病毒的传播条件是要进驻内存,写进存储介质。而单片机的ROM和RAM是不容易进入的。

6、当然不排除以后产生PLC病毒的可能性。例如通过修改PLC编程软件去侵蚀PLC的软件或硬件,通过远程写入等方式。

7、单片机病毒可以由烧写单片机程序的时候烧入。这就是曾经看到有电影说,在战争的时候让所有的某种品牌的单片机实效或者运行特别的程序。

8、在PLC程序中可以设置一些障碍或者触发条件。但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病毒,因为他没有传播性。则只能算程序后门。

9、如果那位高手对这感兴趣,可以写篇论文《单片机病毒研究》。。。。。。

网友G:
个人愚见,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病毒能感染PLC!但是不排除将来会出现这样的病毒的可能性!引用ye-w的话!这个种可能性于利益紧密相关着!对于不就之后会是什么样,不敢妄下结论

网友H:
理论上有这个可能,因为只要是程序就会有病毒,别忘了,病毒也是一种程序。他也是通过程序来传播的。几乎所有的计算机病毒都是人为地故意制造出来的, 有时一旦扩散出来后连编者自己也无法控制。据我分析,传播病毒的原因不外是这几种:

1 .  搞计算机的人员和业余爱好者的恶作剧、寻开心制造出的病毒, 多是良性病毒。

2...软件公司及用户为保护自己的软件被非法复制而采取的报复性惩罚措施。因为他们发现对软件上锁, 不如在其中藏有病毒对非法拷贝的打击大, 这更加助长了各种病毒的传播。

3..旨在攻击和摧毁计算机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系统而制造的病毒----就是蓄意进行破坏。例如1987年底出现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西伯莱大学的犹太人病毒, 就是雇员在工作中受挫或被辞退时故意制造的。它针对性强, 破坏性大, 产生于内部, 防不胜防。

4..用于研究或有益目的而设计的程序, 由于某种原因失去控制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实说到底都是经济利益在作怪。但是光指着PLC这点量。还不至于出现病毒。因为没有形成产业链。当年计算机刚出现时也很少有病毒,因为少的缘故。现在普及了,但病毒也大多针对微软的操作系统,象UNIX、XENIX、LINUX病毒仍然很少。就是因为使用用户少的原因。如果将来PLC满大街都是了,不排除出现病毒的可能性。

网友I:
目前的病毒应该不会感染到PLC吧

网友J:
现阶段来说,是不可能的,病毒必须同时具有破坏性,复制性和传染性,目前可以编写出破坏性的程序比较简单,但要达到复制性和传染性就必须依附于操作系统。

对于后期的发展,PLC的功能将越来越强大,早已过了单一编程控制的阶段,新一代PLC为了适应工业控制与自动化发展,必然会引入先进的算法,这也将会促使PLC各层分离,导致PLC系统的出现,现在各公司的大型PLC已近能够说明该问题,我想PLC后期的发展应该会碰到病毒这一关的。

网友K:
就PLC单独运行的话,病毒是不可能入侵的,即使联网运行依我看也是不会中病毒的,因为plc只是执行控制指令,没有上传指令,病毒入侵plc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厂家故意开放能够让病毒入侵渠道来破坏PLC程序。

网友L:
各种控制器都是有操作系统的,是有极大的可能中毒的。

河北某厂的ACXXXX就中毒了,具体请问展翅飞翔。

网友M:
现阶段 “计算机病毒”  感染 某些特定型号的 PLC 或者 DCS 是“可能的”!

具体那一家的就不说了,

给我上了一课,

让我知道了 Windows Xp下的病毒, 是可以在 Windows CE下感染的,

WindowsXp下的木马也是可以通过U盘感染 嵌入版Windows Xp 系统的。。。

下次准备个 U盘的 江民杀毒,插入DCS的 DPU 的USB接口的时候,

先扫个毒再说。。。

个别厂家的 控制系统是被写死的,用“烧录” 的方式写入的,

所以不用担心。。。

例如新华的老系统是 工业PC架构 跑WinNT,后来换WinCE.NET  平台。

系统是个CF卡,被写死的。不会触发任何外部的写入操作,所以不会感染Windows下的病毒,

但是有的厂家用的是 WIndows Xp的嵌入版,还有C盘,还可以写,

这就杯具了。

网友L:
大家可参考以下5篇文章:
优先考虑SCADA系统的安全防护已经开始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1&m=4&l=3&Type=paper&CompanyID=%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Id=C-90B3-E3ECF49A105A
SCADA和企业网络的分离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1&m=4&l=3&Type=paper&CompanyID=%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Id=9-8AF3-548323189DC3
SCADA系统在水资源安全监控中的作用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1&m=4&l=3&Type=paper&CompanyID=%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Id=1-AD93-43BABD283BD3
SCADA系统制造商需要提升安全性能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1&m=4&l=3&Type=paper&CompanyID=%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Id=4-87BB-B04C84AD0736
病毒入侵SCADA?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8/2010080201373300001-1.shtml

网友N:
现在有没有不敢说,以后的话是一定有的!(谁又能预见到十年后的情况呢)

有系统就有BUG,随着以后系统的进一步复杂化,BUG只会是越来越多。厂商测试修复不力,再加上针对某些品牌成熟的研究,或是工程人员的操作不规范...这些偶然会让PLC病毒(或许那时不叫这个名字 )的产生成为必然。

它可通过PLC上下载传播,也可在操作系统中通过植入编程软件来生成病毒代码,或是其它形式。

它也许没有一点破坏力,只是耗尽PLC的资源,系统可靠性降低,迸发另外的BUG,让系统软硬件受损。或许是搜寻整个工业以太网,目的不是破坏,而是窃取有用的信息,等待时机发送出去。又或许它的目的是破坏程序,各种PLC,HMI都会是目标,到时候损失不能用金钱这些来衡量了,不敢想像了...

只能说PLC病毒是由一些技客受商业利益的驱使(或者仅仅是某人的兴趣?好变态!)而产生的。当然个人觉得在没有重大人身财产损失的前提下,它对PLC乃至工控界的发展都有一定促进作用。也希望各厂商能够在这方面多多加强,让PLC朝着更规范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此声明一点:以上的内容纯属YY。

我真正想说的是,其实我们从接触PLC,使用PLC开始,就已经中了各厂商的病毒。现实的条件下,不好用想不用却不用不行,真是令人纠结啊。。。

网友O:
还没有见过PLC病毒的报道。
如果发展到一定阶段,PLC利用PC资源的话,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网友P:
PLC病毒,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类似于开放式嵌入式系统CE,linux都是有可能染毒,而且比较具备普遍性!至于专有PLC系统呢,因为它操作系统不广泛性所以很少人能很好的掌握它,病毒就是人写的程序,如果不了解这个系统怎们能够写病毒呢!举个例子吧我在德国西门子的时候看见过一个老工程师写了一个所谓的病毒程序,就是不论在哪只要能连接上MPI口或者背板总线,就能让PLC反复的重启。这就是他利用他对PLC系统内部寄存器的熟悉程序把PLC搞死。但是由于PLC自己的限制所以很少能具备自身复制和网络传播功能,所以不具备大面积的破坏性。但日后PAC和PPC的流行应该会衍生出来病毒产业链!也就是将会出现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病毒和嵌入式防火墙或者嵌入式杀毒软件。

网友L:
fontux :

你老人家中毒不浅啊,赶紧转行吧。

网友Q:
真正的PLC就目前的状态是不会中毒的,当然使用嵌入式电脑版做的所谓软PLC就另当别论了。目前的PLC大都使用增强型单片机做CPU,驻机程序存贮在单片机自带的ROM或FLASH存贮器中,很少有使用操作系统的,即便使用也是RTOS等类的实时多任务系统,这类系统和我们常说的电脑操作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不会中毒的。而用户程序只是驻机程序解释运行,如梯形图程序,这类程序根本不能自己从一个PLC写到网络中的其它PLC。使用嵌入式系统CE,linux的PAC以及类似的软件PLC,则有可能感染病毒。

网友R:
应该不会 以后就不好说了

网友Q:
至于将来,要看PLC怎么发展了。如果PLC将来采用大型嵌入式CPU并且使用相应的操作系统,现在就很难说清了。

网友S:
1、计算机病毒是属于人为编制的一段计算机程序,病毒可自我复制。它会在计算机文件中创建一些古怪的信息,这些信息会占据文件空间,甚至填满磁盘空间和内存。因此常常十得用户的文件比实际的要大,还可能是用户的一些硬盘驱动器不能访问,使执行常规任务很困难。

2、目前看,计算机病毒的“生存”环境是基于各类操作系统环境,对于PLC没有操作系统,PLC是基于对程序的逐行扫描原理工作。只对内存中设置的程序做“机械”动作。可以说目前不存在病毒感染问题。

3、随着技术的日益发展,如果说PLC系统中嵌入操作系统,象有些触摸屏已经嵌入操作系统。就可能有病毒入侵,造成系统的瘫痪问题。

网友T:
PLC的API不开放,怎么编得出病毒?对Firmware的机器码反汇编?谁有那么大本事?
退一万步讲,就算编出了病毒,如何传播?完全传播不了,因为工业网络是基于寄存器通讯的,只能访问数据段,不允许把数据写到代码段去。写不到代码段,你的病毒就只是一些无用却又无害的数据。

所以我的结论是:
1、PLC编不出病毒
2、即使编出了有害代码(比如PLC的研发工程师反水),也无法通过工业网络传播

将来,即使PLC(或者说PAC)采用了开放的平台,如Embedded Linux,WinCE,VxWorks等等,只要产商不要坏了脑子开放一些对于工业控制无用的协议端口,PLC还是不会有病毒。

追加补充一句,病毒有可能通过感染上位计算机而导致工业以太网瘫痪,这也许就是病毒能对PLC造成影响的极限了。

网友P:
你这句话太武断了,没有网络就不能传播病毒了?286的那个年代计算机病毒一样横行,比如写一个使PLC反复重启的程序隐藏在你的计算机中,对本身PC是没有危害的而对PLC确是致命的,而这段程序可以感染网络上的计算机或则u盘,只要这些感染的计算机一旦连接上PLC,这某一种类的PLC就会反复的重启,这是很容易做到得!所以说话不能太武断了。

网友T:
286时代的病毒通过软盘传播。PLC和286不同,PLC不需要任何移动存储。 当然如你所说的寄宿在计算机中通过发指令让某种PLC反复重启,这是做得到的。但这并不能算PLC病毒,因为它并不是在PLC内执行。最多只能算是"对PLC造成破坏的计算机病毒"。

网友U:
棒槌,关节炎咧~~~~~~~~~~~ 棒槌,病毒咧~~~~~~~~~~~

网友V:
有这种思路,虽然不是直接的PLC程序病毒,但是一样可以控制PLC。现在的PLC联网日益常见,可以作一个这样的程序,上位机运行病毒直接将PLC的数据,程序改动或者删除。

楼主:
25MP获得者:abysmal      abysmal

15MP获得者:老菜鸟     deshengwu

10MP获得者:剑思庭      wanghongshan

网友L:
一争论,牛人都出来了。

网友W:
相当精彩。。

网友X:
病毒传染到PLC,我觉得没啥可讨论的。因为太少了。也没啥意义。讨论讨论上位机如何防毒倒是一个课题。而且,病毒可以做到,让你上位机失灵,而影响你的PLC。

网友Y:
数控系统防毒有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