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电压怎么调??

楼主(2010-08-11):
我们厂电压一直比较高,现在变压器输出端电压时420V,用电端是410V,高出设备用电30V,而且电动机总是发烧,请问变压器要怎样调才能使电压正常???

网友A:
看你的变压器有没有分接开关了,有的话就可以调,看你的情况应该是一次电压偏高导致二次输出偏高,如果目前分接开关在中档,则一次电压达

420*(10000/380)=11053v

现在将分接开关调高一档,则二次电压=11053*(380/10500)=400V

不过还是偏高,想办法让一次电压降低吧

网友B:
高网高调,低往低调

网友C:
你好!

 首先你看下你们的变压器。如果不是有载调压,就需要断电后 在高压侧挂上接地线。变压器顶上有调节开关。铭牌上有档位说明。只需要调一档就OK了。如有需要可以加我QQ198240043. 谢谢。。求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

 首先你看下你们的变压器。如果不是有载调压,就需要断电后 在高压侧挂上接地线。变压器顶上有调节开关。铭牌上有档位说明。只需要调一档就OK了。如有需要可以加我QQ198240043. 谢谢。。求分。。

1、最好是断电后调压;

2、切忌调错方向;

3、调后用电桥测量三相电阻平衡后方可送电;

网友E:
         一般配电变压器采用无载分接开关。有三个或五个档位(要看变压器容量大小)。以五档的为例,有-5%、-2.5%、0、+2.5%、+5%五个档位。如果输出电压高就往高处调。比如原来在中间档位(0),则可把档位调到+2.5%。调档时要先断电,调整过程中要来回摩擦几次,以使无载开关接触良好。调完后用电桥测一下直流电阻,如果相间电阻值相差不超过3%就可以投运了。

          一般的配电变压器的变比是10.5kv/0.4kv。因此420*(10.5/0.4)=11025   (11025-10500)/10500=5%    所以调到+5%可能会合适,楼主可以试一下。

楼主:
我没有找见他的挡位,我们的变压器室10KV箱变,他的挡位在哪里??

网友F:
变压器顶部,有铭牌指示的,档位一般是弧形半圆,在弧线上有几个小坑,那就是档位,你应该调到+5%,同意楼上各位意见

网友G:
怎样调压各位已说的很详细了,不再赘述。如果没有档位调节,或者高压波动较大,最好加装稳压器。

网友H:
同意楼上各位意见,电压高将档位调高一档,楼主试试看,调完后记住一定要做接触电阻测试,不达标不能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