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A的空开带两个焊机是不是超载?

楼主(2010-08-11):
40A的空开带两个焊机是不是超载?请教了

网友A:
焊机不是你很大的话不会超载

网友B:
我们来个有奖竞猜:竞猜楼主焊机的功率

网友C:

1、因为两个焊机不同时工作,所以40A的空开带两个焊机如同一个焊机;

2、焊机是短时不连续工作制,只要空开的保护电流足够,也是没有多大问题;

3、可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决定;

网友D:
1、估计会跳,当2个焊机同时工作时;

2、楼主让我们猜哑谜,我也来猜猜,可能是13KVA的焊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会跳,当2个焊机同时工作时;……

1、这个问题实际是计算负荷的问题;

2、对两台电焊机先进行负荷计算,然后根据计算负荷确定空开的大小;

网友E:
刘志斌真会说,“可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决定”,那前面两点就是肺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决定”,那前面两点就是费话。

1、计算负荷、计算电流,是根据需要系数折算的结果;

2、而需要系数是个概率统计数或者经验数,对于具体设备实际使用情况是有出入的;

3、“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对需要系数偏离现场实际的一种纠正!

4、例如,现场的实际情况可能是:

1)不会同时运行;

2)总是同时运行;

网友F:
"40A的空开带两个焊机是不是超载?请教了 "

你得提供:焊机容量,焊接电流,焊接时间.

网友G:
为了安全和工作方便,还是分别安空开吧。

用电规范上可是严禁一闸多用呀

网友H:
佛山市南海锐工机械设备厂(花管机)位于广东经济发展的黄金走廊---广佛公路黄歧段。毗邻广佛高速黄歧泌冲出口,佛山一环邻厂而过。有非常便利的交通优势。 http://www.rg-wj.com/ 螺纹机
本厂自上世纪90年代末建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不锈钢管类深加工设备的研制生产,具有来图来样订做和自行设计开发的能力。特别是花管机、不锈钢制管机、锥管机、螺纹机、圆抛机、方抛机、弯管机、路灯杆机等已畅销国内,出口海外。(目前佛山澜石压花加工厂有九成以上是使用我厂产品)
我厂以“质量第一,服务至上”为宗旨,优质的售后服务是我们对客户的承诺,您的满意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热烈的欢迎海内外客商莅临本厂洽谈,我们愿与您携手共进,共创美好的未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用电规范上可是严禁一闸多用呀

1、这个问题是一个空开下输出两路,并非一闸管两个焊机;

2、在所有配电柜里,总空开或总断路器的额定电流都是计算电流,都小于各分路电器设备的额定功率之和;

网友I:
主要看是多大的焊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主要看是多大的焊机。

1、两个电焊机的计算负荷、计算电流是决定空开大小的主要参数;

2、40A的空开,说明两个电焊机的计算电流是40A;

3、所以楼主不用担心能否带得了;

网友I:
楼主没有说多大焊机,有本事带两个 630A的焊机工作起来试试??

网友J:
估计小点,40安带一台电焊机都可能不够,何况2台。一般焊机电流较大,总会有2台一同工作的时候,那很可能跳闸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楼主没有说多大焊机,有本事带两个 630A的焊机工作起来试试??

1、两个630A的焊机的计算电流是40A的吗?

2、两个630A的焊机的计算电流不是40A的,所以楼主的电焊机是多少无关要紧,但是它的计算电流肯定是40A的!

网友K:
40A的空开带两个焊机同时工作时

属于满负荷,还有就是一台焊机

长时间连续工作,空开也会过热跳闸

网友I:
40A是谁计算出来的???

网友L:
呵呵,连焊机是多大的,都不知道,如果带那种微型焊机,带20台都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I:
40A是谁计算出来的???

1、你走进配电房,看着配电板,分路的额定电流之和一定大于总路额定电流好多;

2、那是谁计算的?是设计人员根据负荷的大小、及其工作制等性质计算出来的;

3、你走进配电房,看着配电板,就说一定会烧?或者说负载是多少?是没有人理你的,因为你不知道负荷计算的基本意义。

网友M(2011-05-17):
不会跳的,不可能同时建弧

网友N: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我同时用过连个500的电焊机

网友O:
建议大家学习一下《工厂供电》

网友P:
你咨询的问题没讲清楚!关键要看你两台电焊机的功率多大?根据负载的大小选空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