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通讯故障后紧急停机

楼主(2010-08-11):
在做西门子MM440通讯的时候发现,S7226PLC与MM440变频器出现通讯故障时,变频器无法停止运行,有何方式能保证PLC与MM440变频器通讯故障时仍能通过PLC控制MM440可靠停机?

网友A:
都通讯故障了还怎么去通过PLC控制?

网友B:
支持楼上。。。

MM440参数里设置。

网友C:
随便找一个控制字的一位,连到off3上就能停车

网友D:
你把变频速度通过PLC给定试试?

或在变频控制回路加装继电器,用PLC控制,在PLC里可以读到通讯代码,自己判断出通讯故障时,输出继电器,然后变频想怎么停止,你自己决定吧!